求教运放隔离差分放大,工频干扰问题

楼主(2017-04-26):
采用usb充电器5V用B0505S-1W隔离产生5V,再7660-5V后给运放正负供电。
此电路有些问题,我试过把下面那个474电容去掉,但是运放输出干扰还是很大,只是平率变高 了,有那个474电容的时候,没有下面那个30v的开关电源,波形很好,基本上都是直流输出,平的。
测量结果如下:
有474电容,无下面30V开关电源的时候,运放输出波形很好,基本上是平的。
无474电容,无30V开关电源的时候,运放输出波形很差,大体波形有点像正弦波,频率很高。
有474电容的时候,有30V开关电源的时候,用示波器测GND1和TEST-A,TEST-B两端,有50HZ正弦波,运放输出也有,运放输出是正常的直流量+50HZ正弦波,运放输入级正弦波测不到1v rms。
用万用表测运放输出,显示无波动显示2.638V,感觉万用表测不到干扰信号。

网友A:
你确定你运放电源足够提供你测量输入的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运放电源足够提供你测量输入的共模电压?

肯定够的

网友:
浮地采样的问题,应该是采样端的电源和所采样的锂电池隔离所致,可以试试将GND1与锂电池的地通过大电阻连接试试,实际的处理中做过几百V的多路电池采样,多路,采用AQW214切换通道,相应的地线(相对于电池的负极)也需要通过AQW214切换。

网友:
几年前做项目时对这种单路的想到一个办法,如果采样率不高,可以考虑采样一片最简答的万用表芯片,可以采用MCU读数据的那种,不过就是采样率低,理论上可以采用AQW214之类的器件切换采样多路,不过有一定的局限性。实际没有做过,但理论上应该可行

网友B:
通俗点讲应该就是你的采样端的电源与被采样端完全隔离了,如果需要采样那个锂电池的电压,需要站在锂电池负端进行采样。和很多交流采样站在火线上采样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俗点讲应该就是你的采样端的电源与被采样端完全隔离了,如果需要采样那个锂电池的电压,需要站在锂电池负 ...

要咋解决呢?

网友:
增加共模电容 试试看

网友:
采用差分运放应该比较好搞。比如ina128

网友:
"无474电容,无30V开关电源的时候,运放输出波形很差,大体波形有点像正弦波,频率很高。"

我觉得你可以再在B0505S的两个GND之间加个电容。还有你的差分电路都不对称啊,上面是47K,下面是15k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运放电源足够提供你测量输入的共模电压?

他是隔离的

网友:
把474的GND断开,链接到锂电池的负极

网友:
R7!=R1? 这个电路设计的不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