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77 学习、解决问题记录

楼主(2017-04-26):
看见论坛有这消息我也跟着学习着http://www.amobbs.com/thread-5670265-1-1.html
开出此帖子有两个原因有三条:
1.我遇到的问题发出来 懂的大神好恢复指点我。
2.为后来者做跳坑记录,让后来者顺利通过此路。
3.我感觉自己学习过程中可能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开出此帖子记录自己遇到的问题以及最后怎么解决问题的。
目前找该楼主索取了nuc977 相关资料,在次谢谢 。仿照官方的板子画出了自己的第一块板子。上板子丑图
第一个问题:我的板子为了节约空间以及走线 我选择的SPI FLASH 装uboot 、kernel 我想把根文件放在TF卡里面。查看BSP里面的文档发现可以只烧录uboot到SPI FLASH里面即可,把kernel和根文件都放在TF卡里面。
                    我就这样进行着。由于我的板子上面的spi flash 与官方板子上的spi flash不一样,出现烧录不成功。由此我引出了一些列疑问nuc977里面可以通过PA0 PA1 选择启动方式。但是它里面固化的芯片引导程序
                    怎么识别我的spi flash 是什么型号 块大小是好多有好多块之类的 flash有很多参数它是怎么知道的呢?换了spi flash需要改哪些参数呢??

网友A:
官方有文件列出了支持的spi flash型号,应该要选这些支持的型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有文件列出了支持的spi flash型号,应该要选这些支持的型号才行

谢谢 !是的是这样的 我今天早上找到这个资料了 。它列出了所有的SD NAND SPI 。我目前用的是W25Q16VSSIG 而官方的是W25Q16CV  ,这应该问题不大吧!看来只有回去检查电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是的是这样的 我今天早上找到这个资料了 。它列出了所有的SD NAND SPI 。我目前用的是W25Q16VSSIG ...

winbound尾缀只是用来区分电压、芯片版本等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是的是这样的 我今天早上找到这个资料了 。它列出了所有的SD NAND SPI 。我目前用的是W25Q16VSSIG ...

如果是之前向我报名了,可以将问题统一发邮件给我了

网友B:
我用972,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972,字数补丁。

跑linux么?什么版本?

网友:
楼主,977什么价格呢?

楼主(2017-10-28):
一直都没更新帖子 其实我把我自己的学习过程都记录下来了 空了整理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没更新帖子 其实我把我自己的学习过程都记录下来了 空了整理分享出来。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