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实在没有时间搞stemwin lwip求个f407的移植模板

楼主(2017-04-27):
最近搞飞行模拟机-地面站cad设计,还有面板IO,ahrs, usb I2C,实在没有精力移植stemwin5.32 Lwip的udp(不带系统)裸机的。求这两款Keil 5的stmf407的模板,std hal各一份。
作为诚意我先贡献一个模拟IO的wii nunchacks 的驱动,示波器精确调整过时序。
适用MCU stm32f407 IIC总线频率100K-400K兼容。系统时钟初始成168MHZ。
//IIC初始化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PB67初始化设置 PB8 SCL PB9 SDA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AST;     //快速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IIC_SDA=1;
    IIC_SCL=1;
}
//-----------------IIC BPSdriver----------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delay_us(2);
        IIC_SDA=0;delay_us(2);//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delay_us(1);  //等待SCL稳定 bg8wj修订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delay_us(2);
        IIC_SCL=1;delay_us(2);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2)//bgw8j 修订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txd<<=1;
     delay_us(2);   //2us延时清晰SDA,SCL时钟信号 bg8wj修订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delay_us(2);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2);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程序不是我写的,我只是用示波器修订几处延时以保证兼容所有山寨的原装的wii
关于wii的初始化,山寨货通用方法
0xA4鸡腿的写地址,0xA5鸡腿的读地址(均为8bit地址。
初始化
stat,0xa4,devack,0xf0,devack,0x55,devack,stop,
stat,0xa4,devack,0xfb,devack,0x00,devack,stop,
转换开启:
stat,0xa4,devack,0x00,devack,stop,
连续读取0xA5处6个字节
Stat,0xa5,devack,bit1,mastack,---bit6,mastnoack,stop
使用上面修订过的IIC模拟驱动,可以顺利连续读出wII鸡腿的,六个字节。

楼主:
示波器结合修订时序后读山寨鸡腿正常。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