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的PD2和PD3做AD输入不正常

楼主(2017-04-27):
stm8s003的PD2和PD3做AD输入一直读出来数据不正常,测得引脚电压竟然一直是高电平。
而stm8s003选项字节也没有可以配置为AD功能的,怎么回事呢,谁遇到过请教一下。

网友:
    FLASH_DeInit();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TIME_TPROG);

    Option_status=FLASH_ReadOptionByte(0x4803);
    if(Option_status !=0x04fb)
    {

      FLASH_ProgramOptionByte(0x4803, 0x04);

    }
    GPIO_Init(GPIOD,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MODE_IN_FL_NO_IT );   //配置adc入AIN3-AIN6
    GPIO_Init(GPIOC,GPIO_PIN_4,GPIO_MODE_IN_FL_NO_IT );   //配置adc入 AIN2

以上是所有AD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
这用户名我差点看错!

网友:
这名字搞笑。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