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LC什么时间可以贴小批量

楼主(2017-04-27):
200块以下的板子,或者100块板子,量少贴片厂老是拖拖拖,宁愿JLC贴了手焊插件

网友:
技术还不成熟

楼主:
调完机器,200片也就浪增加点时间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看不懂,嘉立创应该欢迎smt小批量才对啊。

贴2张,和贴200张,对嘉立创人力成本是一样的。但明显200 ...

对啊,芯片也完全是立创商城的,同时也提升立创商城资金周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看不懂,嘉立创应该欢迎smt小批量才对啊。

贴2张,和贴200张,对嘉立创人力成本是一样的。但明显200 ...

1.贴片选择了大批商城的零售价元器件,那些器件的利润是比较高的
2.有批量的估计和我一样不能忍受单面贴片,现在动不动6层板,你让我只能在一面装器件是很难接受的
3.不能逃避的还有各种插脚器件和商城没有的东西,批量做的话剩下的怎么处理呢,没法进入可控的电装流程了
4.电路板最后还要进行调试和测试,出了问题由于环节不可控,如果一旦故障不能重现,就有整批报废的危险
好多人认为贴片有多重要,但是其实只是整机装配的一个环节而已,一个合格的装配流程就连一个线头都是有严格的质量约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看不懂,嘉立创应该欢迎smt小批量才对啊。

贴2张,和贴200张,对嘉立创人力成本是一样的。但明显200 ...

1: SMT 现在是处于拉人头阶段,简单来说就是 刷单阶段,越多人参与越好,在一定的产能限制下, 每个人头贴的数量越少越好

2: JLC的 SMT的 物料是全部在飞达上面的,所以不存在换料的问题,意思就是 不像普通STM工厂,收几百上千的开机费就是因为换料太麻烦, JLC反而  解决了这一问题

3: JLC 每单都收 工程费,例如 一个smt 订单, 工程费50元, 物料贴几个电容电阻才 1.2块钱  ,工程费才是大头

SMT 是JLC的 重要战略措施,是  电子大产业链上面的重要一环,类似京东物流,   就是砸钱也要砸成

因为JLC的目标不是SMT 挣几个工程费,甚至以后可能都不用工程费, 他的目的是 流量和数据,主要是培养用户习惯,以后用户会高度依赖jlc的一条龙服务, 从电路设计EDA开始,需要的元器件、激光钢网,PCB板,到出PCBA,甚至批量生产,JLC全包了……

立创商城、PCB 才是真正挣钱的一环,当然还有 EDA

简单来说,JLC要成立一个 帝国,  工程师只要提供一个想法, jlc直接帮你出成品

所以 SMT只是这个环节的一小部分而已,到时免费给你用又如何,甚至倒贴红包给你用都可以

重要的是战略,而且开了这个门槛,其他竞争对手很难跟进,现阶段来说,jlc的 模式基本没有对手,商城的利润可以轻松 过亿……  几千万的贴片机只是毛毛雨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JLC先全国建厂,然后必定上小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SMT 现在是处于拉人头阶段,简单来说就是 刷单阶段,越多人参与越好,在一定的产能限制下, 每个人头 ...

就服你,瞎说什么大实话

网友:
可参照JLC的发展轨迹,PCB也是打样开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看不懂,嘉立创应该欢迎smt小批量才对啊。

贴2张,和贴200张,对嘉立创人力成本是一样的。但明显200 ...

我猜的,JLC贴片也是拼版,2张比较容易拼满一张大板,200张不容易拼满一张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的,JLC贴片也是拼版,2张比较容易拼满一张大板,200张不容易拼满一张大板。 ...

这还不简单,JLC把做小批量的单拼一张大的,专门贴就好了,跟别人拼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那肯定拼单的啊,不拼怎么弄,所以嘉立创都不用钢网,就一张大网。

网友:
我试过啦 贴60张, 就是要自己先拼板,用邮票孔拼,然后再把器件标号都手动改好就行了, 我的板子比较大 只能拼2张, 每次下单最多30张 所以就是60片,

网友D:
小批量肯定比样板复杂得多,因为嘉立创的物料不可能满足所有的板子,很多物料特别是芯片类嘉立创是没有的,或者是没有价格优势的。贴样板没有的物料可以回来自己焊,几片板子器件贵一点也可以接受,批量就不同了,不可能几百片板子回来还要自己焊一部分。要开展小批量必定要能接受客户自备物料,一旦这样又涉及邮寄物料、清点物料、上料下料等问题,这样一来嘉立创的优势又不明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批量肯定比样板复杂得多,因为嘉立创的物料不可能满足所有的板子,很多物料特别是芯片类嘉立创是没有的, ...

这样一来嘉立创的优势又不明显了
-----------------
依照目前JLC的思路,绝对不会接受别人的料的。

网友:
能把商城的物料全贴就不错了。
其实目前解决的是工程师焊接样板的问题,100块钱不到的焊接费用,比起自己工程师花个1天半天时间焊接样板还是有优势的,毕竟现在能用的工程师工资都超过这个数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样一来嘉立创的优势又不明显了
-----------------
依照目前JLC的思路,绝对不会接受别人的料的。 ...

样品不接收别人的料是可以的,批量了不接收客户谁受的了,一个芯片差好几元钱,还有很多芯片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一来嘉立创的优势又不明显了
-----------------
依照目前JLC的思路,绝对不会接受别人的料的。 ...

万一哪一天又接受客供料了, 我反正是死活不承认说过不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样品不接收别人的料是可以的,批量了不接收客户谁受的了,一个芯片差好几元钱,还有很多芯片没有的{:lol: ...

现在市面上的SMT的营运方式还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