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两极接有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04-27):
买了个直流电机,发现两个接线柱分别有接一个瓷片电容的一支引脚(出厂安装时即嵌入,电容本体在电机内部),另一支引脚通过金属外壳导通,这两个电容起什么作用呢?视作给电机并联一个电容吗?

网友A:
去干扰用的。一定程度上还会减小一点碳刷和换向器之间的火花、

网友:
拆过玩具,里面的电机是并联一个瓷片电容的,应该是滤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干扰用的。一定程度上还会减小一点碳刷和换向器之间的火花、

有没有 理论分析的   网址???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消火电容

网友:
小时候拆的玩具车上都有的,消灭电机火花吧。

网友:
emc消火花用

网友:
电容取值怎么算呢?

网友:
经验值,一般100nf

网友B:
我当年 就是少了个这个电容  导致 stm8s的内部falsh被改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当年 就是少了个这个电容  导致 stm8s的内部falsh被改写。

可否详细说说?为什么会改写fl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否详细说说?为什么会改写flash?

也没有啥 好说的,就是电池供电的一个产品,电机2端没有并这个电容, 结果导致程序运行一会,就会不正常,我后来就 从芯片中读取了不正常的程序 发现 代码被修改了1~2位,加上电容后 就再也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有啥 好说的,就是电池供电的一个产品,电机2端没有并这个电容, 结果导致程序运行一会,就会不正常 ...

这么恐怕,会修改程序???

网友:
炭刷与电极切换会产生电火花,相当电磁干扰,强烈的
一般是加并在有刷电机两端,有些电机上没有的,就在驱动输出端加上。 在电流较大的驱动中,若是没加并这类小电容,可能还会导致驱动芯片的损坏率升高

网友:
类似IC退耦。

网友:
启动时,有点低速封锁的效果,停止时,有点续流、吸能的作用。

网友:
消灭电机電刷產生的火花

网友(2018-06-06):
要是pwm控制的直流电机,加入电容后电机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