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如何裁剪固件库?

楼主(2017-04-27):
STM8用固件库很容易溢出,编译的时候观察了一下,好像是把所有的外设都编译进来了。编译器用的是STVD。
之前用keil写STM32的时候,都可以在conf文件里注释掉不用的外设,不需要全部编译。
STM8里不知道是在哪里修改?

网友:
一样的啊。不用的外设 不要包含c文件就行了

网友A:
用寄存器吧,8K的空间用库很容易用完,虽然用习惯了库,用寄存器不怎么顺畅,但是的确寄存器操作的代码要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寄存器吧,8K的空间用库很容易用完,虽然用习惯了库,用寄存器不怎么顺畅,但是的确寄存器操作的代码要小 ...

确实啊,看来以后用STM8,还是得习惯用固件库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啊,看来以后用STM8,还是得习惯用固件库写

不想看寄存器的话,把固件库读懂,然后把固件库很多冗余的地方删除,就基本可以和寄存器一样了

网友:
论坛上有一个寄存器代码生成器软件,很好用的,你搜一下。

网友:
STVD  默认参数是  全部函数链接的,优化参数哪里要自己设置下  不用的函数不链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寄存器吧,8K的空间用库很容易用完,虽然用习惯了库,用寄存器不怎么顺畅,但是的确寄存器操作的代码要小 ...

同意。32用惯了以后再返回51级别的8位机突然觉得很多事情不会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