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pi不能正确读取数据的问题(附图)

楼主(2017-04-27):
用spi读取数据,器件内部的寄存器地址为00,读取4个字节 (spi的模式都是0,速率都小于3MHz)
之前用新唐的mcu读取出来的数据是正确的
但现在用nrf52832读取的数据是4个0xff
用逻辑分析仪看了下两块板发送读取数据地址的时序(MOSI口), 没有发现时序上有什么明显的问题
已调试好几天了,还是卡在这里

新唐板上spi读取数据的时序如下:  -- MOSI引脚上的发送读取数据地址的时序  (调试结果:可以正确读取数据 )

nrf52832板上spi读取数据的时序如下:   -- MOSI引脚上的发送读取数据地址的时序  (调试结果:不能正确读取数据 )

修改原因:把图片改小

网友:
你两个图不都是一样的吗?哪里能看出来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

楼主:
是2块板上的,上面的是新唐mcu读取spi,在MISO引脚上可读到正确的数据
下面的是nrf52的mcu读取spi,在MISO引脚上不能读到正确的数据

楼主:
新唐板上MISO引脚上的时序:  ( 正确数据: 0x30  0x01  0xCA  0xDE )

NRF52板上MISO引脚上的时序:  (  错误数据: 0xff  0xff  0xff  0xff )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唐板上MISO引脚上的时序:  ( 正确数据: 0x30  0x01  0xCA  0xDE )

明细发送的数据不一样啊,就是第一字节数据不一样

楼主:
第1个字节是发送的地址, 在MOSI引脚上看
第2-5个字节是接收(读取)的数据,在MISO引脚上看  (也就是在MISO上的第1个字节没有实际作用)

网友:
之前调试25系列Flash的时候遇到类似的问题,用9F命令读ID,后来发现连续读两次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芯片进入了睡眠模式

楼主:
现在也在想,可能是器件(dw1000)开机就处于睡眠模式
偶尔也可以读到数据,一旦读到数据之后,每次读取都是正确的,很象是dw1000从睡眠模式被唤醒的样子  (虽然代程序中没用到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