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eacon用什么方案可以做?

楼主(2017-04-27):
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是扫描iBeacon设备(一般是用手机,但是想在原有设备中也加入这个功能),一个是iBeacon设备(被扫描)的.可以用同一个方案做吗?

网友:
估计好多人都不知道啥玩意,
先要科普

网友:
是说ibeacon设备既要发送又要接收ibeacon数据么?
如果是的话,用一颗IC可以实现。

网友A:
同一颗芯片可以做。 一个芯片做主扫描。另一个芯片做从发送beacon 信号。我们beacon 发射芯片。非常小DFN3*3

网友B:
我可以同一颗IC,分时实现发送advertising和scan。哈哈.......
原理就是在scan的interval空闲时间内去打advertising,亲测有效。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颗芯片可以做。 一个芯片做主扫描。另一个芯片做从发送beacon 信号。我们beacon 发射芯片。非常小DFN3* ...

什么芯片?

没有一个说芯片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同一颗IC,分时实现发送advertising和scan。哈哈.......
原理就是在scan的interval空闲时间内去打adv ...

ibeacon设备直接买现成的也能以,就是要做个主设备来scan,当然也要在手机app中实现scan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ibeacon设备直接买现成的也能以,就是要做个主设备来scan,当然也要在手机app中实现scan的功能. ...

你是想自己开发么?还是想招人帮忙开发。
我用的RTL876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自己开发么?还是想招人帮忙开发。
我用的RTL8762。

自己有人开发,公司也招人(主要用stm32,但不一定就是这个项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有人开发,公司也招人(主要用stm32,但不一定就是这个项目).

看你情况喽,如果要用RTL8762开发,我可以支援你一下。
我搞过类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情况喽,如果要用RTL8762开发,我可以支援你一下。
我搞过类似的东西。 ...

RTL8762好像用的比较少吧,某宝连个开发板都没有

PS:帮忙好啊,如果深圳有搞STM32的,要找工作的也可以联系,刚毕业的也行,可以培养

网友C:
我这儿有2540、2541的ibeacon尾料,你要吗

可以看我历史帖子,在闲鱼有挂,8块钱一个。。。你们拿去开发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RTL8762好像用的比较少吧,某宝连个开发板都没有

PS:帮忙好啊,如果深圳有搞STM32的,要找工作的也可以联系 ...

IC有货源和有技术支持就行啊,用的多少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有货源和有技术支持就行啊,用的多少有什么关系呢。

相对来说,用的人多的,资料也多,货源也相对有保证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儿有2540、2541的ibeacon尾料,你要吗

可以看我历史帖子,在闲鱼有挂,8块钱一个。。。你们拿去开发吧 ...

用来做基站或者标签都可以的,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做基站或者标签都可以的,是吧?

就是做点发广告的功能吧,我不大清楚。
貌似是要用一个手机app先配置一下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