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SHT30的大大,为啥我的程序上温度比实际要高?

楼主(2017-04-27):
现在用SHT30和DS18B20的同时测试同一环境下的温度,SHT30总比温度计高2度,而DS18B20和温度计是差不多,这个是设备误差吗?

网友A:
用过SHT31,通电后温度会缓慢上升1~2度,发现和电路板本身温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SHT31,通电后温度会缓慢上升1~2度,发现和电路板本身温升有关

可是我的电路板都是低功耗设备,没有大电流,也会有温升?

网友B:
我的读不出温湿度, 不知道是否硬件问题 , 楼主能否把代码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读不出温湿度, 不知道是否硬件问题 , 楼主能否把代码贴出来?
bool SHT30_Get_Temp_And_Humi(int16_t *temperature, uint8_t *humiditiy)
{
    uint8_t  command[2] = {0};
    uint8_t  data[6] = {0};
    uint16_t t_tmp = 0;                  /* temperature tmp */
    uint16_t h_tmp = 0;                  /* humiditiy tmp */

    uint16_t num_of_bytes = 0;

    init_I2C(SHT30_SLAVE_ADDRESS,I2C_400K_BAUDRATE);

    /* soft reset sht30 */
    command[0] = 0x30;
    command[1] = 0xA2;

    if(I2C_send_bytes(command, 2, &num_of_bytes) != I2C_SUCCESS)
    {
        /* soft reset error */
        return false;
    }

    if(I2C_stop() != I2C_SUCCESS)
    {
        /* stop I2C error */
        return false;
    }
    /* between soft reset command and sensor entering idle state : 0.5S(MAX) */
    DELAY_MS(1);

    /* start measurement in clock stretching mode(high repeatability) */
    command[0] = 0x2C;
    command[1] = 0x06;

    if(I2C_send_bytes(command, 2, &num_of_bytes) != I2C_SUCCESS)
    {
        /* measurement error */
        return false;
    }

    if(I2C_stop() != I2C_SUCCESS)
    {
        /* stop I2C error */
        return false;
    }

    /* Duration for a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 13.5S(MAX) */
    DELAY_MS(15);

    if(I2C_read_bytes(data, 6, &num_of_bytes) == I2C_SUCCESS)
    {
        if(SHT30_Calc_CRC(data, 2) != data[2])
        {
            /* temperature data CRC error */
            return false;
        }

        if(SHT30_Calc_CRC((data + 3), 2) != data[5])
        {
            I2C_stop();
            /* humidity data CRC error */
            return false;
        }

        /* combine the two bytes to a 16-bit value */
        t_tmp = (data[0] << 8) | data[1];
        h_tmp   = (data[3] << 8) | data[4];

        /* calculate temperature [°C] T*10 = -45 + 175 * tmp / (2^16-1) */
        *temperature = (int16_t)(1750.0f * (float)t_tmp / 65535.0f - 450.0f);
        /* calculate relative humidity [%RH] RH = tmp / (2^16-1) * 100*/
        *humiditiy   = (uint8_t)(100.0f * (float)h_tmp / 65535.0f);
    }
    else
    {
        /* read data error */
        return false;
    }

    if(I2C_stop() == I2C_SUCCESS)
    {
        /* read success */
        return true;
    }
    else
    {
        /* stop I2C error */
        return false;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电路板都是低功耗设备,没有大电流,也会有温升?

只要有电流,就有温升,区别是高或低。基本上可以以电压*电流得到每秒产生的热量,再除以板子的热容,再减个空气对流系数,就是板子的温升。小板子100mw功耗在密闭环境慢慢放着也会升个30度,除非你的板子是uw级的,不过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网友:
我做过测试,盛思睿的sht1-3系列传感器,都多少偏高

网友D:
要不要试一试SHT31,精度更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试一试SHT31,精度更高些

精度越高越难搞,布线环境,产品尺寸,保护设计要求得更高。

网友E:
你把它独立到小板上试试。我的就是因为焊在板上比正常温度高2度。

网友:
DS18B20 SI7021  还有其他的传感器感觉都比实际高几度,只是感觉,没有标准源对比

网友:
谢谢, 原来是硬件问题 .确实读出的温度比实际要高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电流,就有温升,区别是高或低。基本上可以以电压*电流得到每秒产生的热量,再除以板子的热容,再 ...

30度?沒寫錯,我的設備是放在通信盒的,但沒有這麽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它独立到小板上试试。我的就是因为焊在板上比正常温度高2度。

瞭解,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度?沒寫錯,我的設備是放在通信盒的,但沒有這麽大呀

没写错。我的小传感器板(图像传感器)温度能跑到80度上下,因为它没有任何主动散热能力,而且只能依靠空气被动散热(固定件是悬浮的塑料件,而且只有一圈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