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可测实时电流,以此评估功耗的工具

楼主(2017-04-27):
可以连接电脑上位机软件,实时查看电流的情况

~~~~~~~~~~~~~~~~~~~~~~~~~~~~~~~~~~~~~~~~~~~~~~~~~~~~~~~~~~~~
我没讲清楚,让大家见笑了

应用场景,用于可穿戴设备的低功耗调试,主要是可以显示实时当前电流,一般精度即可,主要是实时两个字(基本实时,也不是非常实时的那种)

目前我是用的万用表只能体现平均电流,功耗评估不准确

500元以下

~~~~~~~~~~~~~~~~~~~~~~~~~~~~~~~~~~~~~~~~~~~~~~~~~~~~~~~~~~~~~

楼有点偏了,我要的就是一屌丝用的入门级功耗测试工具,非高大上的那种

四楼我回复的要求,请忽略

网友:
买个单相表吧,上位机可用645协议

网友A:
大肥羊说过,不说电流多大就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肥羊说过,不说电流多大就是耍流氓。

量程200MA,以内

精度1UA

分辨率1na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程200MA,以内

精度1UA

精度20万分之一,真的这么有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20万分之一,真的这么有钱么?

何止有钱,简直土豪 1na

网友:
microchip 有个power debug,可以测试,但是达不到你说的精度要求

网友:
不说交流还是直流  不说电流大小不是耍流氓吗

网友C:
估计是算单片机低功耗吧。
采样率还没说呢。。。 1K对应1MS,1M对应1US    估计楼主又得分辨到1U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六位半的台表估计适合

六位半台表达不到这个要求。

网友:
1N到200MA    1000*1000*200。。。  我算了下,24位都不够。。。   虽然那些AD好多都内部带PGA

网友:
1nA,还要动态测量
楼主肯花多少钱

网友:
安捷伦有款类似的,精度没这么高,10W内可以买到

网友:
楼主的要求100W美刀估计都达不到要求。

因为动态功耗,很可能小于1mS。

网友:
楼主需要我看了办公室的是德电源分析仪也满足不了

网友:
楼主做得太高端,一般表搞不定

网友:
microchip 有个文档提到低功耗应用的屌丝测量方法。。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评估蓝牙功耗,后来一分析,几万的示波器都做不到,我就甭想了

网友:
蓝牙功耗不是平均电流,都是毫秒级瞬时电流,现在的思路是用低漏电电容测,通过压降测,不过也就只能测功耗而已,无法分析具体功耗高的原因

网友:
用高位表吧+上位机吧

网友:
楼主肯定是想测实时动态 不然直接万用表了  那种24位sdadc也有速度上百K的吧 能方便买的型号不知道高速下有效位多少  买一个高精度低温漂10偶电阻行不行  假设满量程1V  1V对应到100ma

网友:
1nA?你确定这不是天顶星科技的么?啊,好像吉时有这样的仪表,就看你有没有几十万美元去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20万分之一,真的这么有钱么?

我没讲清楚,让大家见笑了

应用场景,用于可穿戴设备的低功耗调试,主要是可以显示实时的电流,一般精度即可

目前我是用的万用表只能体现平均电流,功耗评估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算单片机低功耗吧。
采样率还没说呢。。。 1K对应1MS,1M对应1US    估计楼主又得分辨到1US ...

是的,楼主位更正了

网友:
动态功耗就用串电阻用示波器抓,然后算平均功耗的方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楼主位更正了

便宜货没有。自己随便串电阻估个值吧,肯定不可能精确。
要精确请用安捷伦的专门的电源分析仪,例如N6705B,基本配置报价8K多美金

网友:
500元连个好点的万用表都买不到

网友:
便宜点的就就买个四位半的万用表加逻辑分析仪吧

网友E:
推荐一个:壁虎开发板EFM32的,自带jlink,有实时测量功耗的功能,而且还是图形的,针对3.3V的低功耗测量非常不错,大于3.3的,这个开发板就就没办法测量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测量方法:不告诉你,自己摸索。

网友:
天天搞ble,,,也是为这个东西操碎了心。。。休眠电流ua级,广播电流10MA级别。。。广播时间又短。。
一直也没找到好办法,,现在只能是关掉广播测休眠,然后开了广播大概测试。。。哎。惆怅。

网友:
我出主意就是拿电容当电池,充电后测试电容的电压下降速度

网友:
选不同的电容就可以…总有一个容量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荐一个:壁虎开发板EFM32的,自带jlink,有实时测量功耗的功能,而且还是图形的,针对3.3V的低功耗测量非 ...

有具体型号不  开发板种类估计很多

网友F:
弄一个电流检测放大器,+示波器就行了,不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个6.5的万用表比如安捷伦的34465A全新的也就9K人民币,测功耗很爽的。这点仪器钱都舍不得投入的话,那干脆别做开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弄一个电流检测放大器,+示波器就行了,不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个6.5的万用表比如安捷伦的34465A全新的也就 ...

34465的电流档可以对平常低于uA而工作时瞬间到几十毫安的这种情况正常采样吗?大电流档测小电流几乎没精度,而小电流档内阻大会影响负载的大电流工作。这两者是矛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34465的电流档可以对平常低于uA而工作时瞬间到几十毫安的这种情况正常采样吗?大电流档测小电流几乎没精 ...

量程可以选100mA档,这个档位下分辨率可以到0.0001mA,够不够用自己看了。需要动态的监控功耗,更注重的是功耗的变化曲线,而不是单点的精度。

网友H:
推荐atmel power debugger
专为低功耗应用设计的工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推荐atmel power debugger
专为低功耗应用设计的工具。

支持第三方硬件吗? 还是仅仅支持atmel的硬件?

网友:
没啥鸟用,建议还是直接上安捷伦类的高端工具

网友:
RF类产品低端仪器很难做到ua级别和数百ma级甚至A级别的精确测量,当然国内很多小公司比较山寨,大概就可以了,反正老板除了压榨很少有舍得投入的

网友(2019-04-18):
引用 网友I:
支持第三方硬件吗? 还是仅仅支持atmel的硬件?

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 ... ils/ATPOWERDEBUGGER
支持电压范围1.6V~5.5V
可以串入供电电路中作为电流表使用,也可以直接作为电源供电来测量电流。
在支持的电压、电流量程内,可以测任何电路。
电脑端有图形界面,我用过,挺好用的,推荐使用。
三档:
1uA~1mA分辨率30nA
0.5mA~100mA分辨率3uA
0-1A,分辨率0.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