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1模30齿的齿轮互相啮合轴间距是多少?

楼主(2017-04-27):
如题,搞了个小机械,用了两个1模30齿齿轮,两齿轮轴间距好像超过30mm,了,看样子超了有两三毫米,问一下两齿轮轴间距是多少?

网友:
影响这个的因素比较多

网友:
1模30齿齿轮的分度圆直径为30,俩齿轮的轴距就是30.

网友:
如果两个齿变位系数都是0,中心距就是分度圆直径30. 量一下齿的外径是多少,可大致算出来

网友:
就是32*1,32=30+2,1为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