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内部存储,又通常称为sdcard0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7-04-27):
如题,是不是只能用MMC?我想一定是某种速度较高的flash芯片吧?能不能推荐一款便宜的?8G即可。

网友A:
Emmc, 据说性能和 ufs 一样。

网友:
和固态,U盘相仿的芯片,听说好像现在好多都和DRAM,CPU之类的集成了

网友B:
你这个是目录名 怎么看的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目录名 怎么看的出来呢

何意?没读懂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 据说性能和 ufs 一样。

都很贵啊这些东西,我的意思有没有直接用flash芯片的。某种高速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很贵啊这些东西,我的意思有没有直接用flash芯片的。某种高速flash。

这要看平台,手机一般用带管理的,我也见过不带储存管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mc, 据说性能和 ufs 一样。

黑华为黑的漂亮

网友:
emmc的驱动好像和TF卡一样,只是可以直接焊接到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mc, 据说性能和 ufs 一样。

+100086         !!!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mc, 据说性能和 ufs 一样。

合格的二楼 @菊花

网友:
"Emmc, 据说性能和 ufs 一样"将来会像子母电容一样载入中国特色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mc, 据说性能和 ufs 一样。

自古二楼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