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boost升压电路占空比不稳定

楼主(2017-04-27):
设计了开关20K输入25V输出50V的DC-DCboost升压电路,控制回路采用电压外环和电流内环双环控制。但是输出的的占空比一直在限幅的上下限0.3-0.7之间快速波动,理论上应该稳定在0.5左右。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电流环有没有做斜坡补偿?

网友:
不可能真正稳定的,不过你这波动也太大了。像是你的某个环没有加低通。原则上20k开关频率低通要在5k以内,否则容易振荡。

网友:
大小波,有可能是次谐波振荡了,需要谐波补偿。

楼主:
调节了PI的参数合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