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树莓派挂了,请教如何查挂了的原因

楼主(2017-04-27):
树莓派2
家里树莓派挂了,网站上不去,ssh也上不去,之前只跑一个网站没出现过这个情况,上午加了一个WordPress,请问树莓派2能跑两个WordPress网站吗?
是应该看CPU和内存的占用率来判断负载情况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域名出问题了,有人用no-ip吗,不同步ip了

网友A:
ssh怎么弄?不需要公网IP?网站是用的花生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h怎么弄?不需要公网IP?网站是用的花生壳?

联通宽带有公网ip(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公网,反正我在公司能登录这个ip),没用花生壳,K2路由器和光猫都不支持,用的no-ip

网友B:
引用 楼主:
联通宽带有公网ip(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公网,反正我在公司能登录这个ip),没用花生壳,K2路由器和光猫都不 ...

有IP,这宽带怎么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IP,这宽带怎么收费的?

联通的公网IP资源比电信的多。 是我观察到的,具体数值不清楚是不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IP,这宽带怎么收费的?

一个月100左右吧,50M的,好像赶上个活动,买18个月送6个月

网友C:
我们这边联通是不会有公网IP的,亲戚家的铁通有,就去装了移动(铁通被移动合并)。结果IP还不是公网的
而且因为IP经常变化。连接FTP  和 登录QQ经常出错
还不如联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联通是不会有公网IP的,亲戚家的铁通有,就去装了移动(铁通被移动合并)。结果IP还不是公网的
而 ...

具体是不是公网我也不清楚,反正在公司能链接到家里

网友:
我们这联通都是公网ip,不过是拨号的,只要不重新拨号,ip就不会变。
不过联通会封锁80端口,其他端口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