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示波器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来拍砖

楼主(2017-04-27):
论坛里面人才济济,特地发帖咨询一下关于示波器测量的事情。
1.示波器的接地夹子和探头短接后,我移动探棒,在不同的位置,会看到有波形,且不同的地方,波形不一样  ,,,,后来我把短接后的探头放在电路板子的电源地上,波形更明显 ,,,,,既然我短接了,怎么还能检测的到信号呢?
2.示波器有个采样率指标 ,比如1Gsa/s  ,,这个指标是否说的最大采样率?,,如果我的水平时基调整的不一样 ,是否采样率也跟着变化呢
3.网上都说在测量电源纹波及噪声时,要开示波器20M带宽限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20M以上的噪声不是开关电源产生的吗?还是因为20M以上噪声是由于测量产生的?
  20M以上的噪声是否真的存在?会对电源输出质量产生影响吗
4.在画PCB的时候,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 ,是否在电源地处 就要分开然后 通过两个0欧电阻扩展 成两个支路呢

暂时问题就这些,想起来了,我在编辑添加。。。

网友:
1 感应有回路 2会变

网友:
1 探头是不是开了衰减?

网友:
1、说明探头共模抑制能力比较差;2、会变,具体变多少屏幕会显示。

网友:
1,探头的地线夹子与勾子短路,刚好形成一个环形天线,可以接收电磁波信号,所以会有示波器上显示出来;
2,会变,和你的存储深度有关系,有些示波器是要能设置采样率!

网友:
很多人用探头短接的方式是错误的,也是不科学的,探头相对于示波器前端来说也是一条天线,这种方式看示波器底噪没有意义,不同环境看到的结果是不同的。
采样率会随着时基变化而变化,也与最大的存储深度有关。波形长度=存储深度除以当前采样率,当时基选定了(波形长度), 存储深度固定了,即可得到当前可用的采样率。示波器指标的采样率一般指设计可达到的最大值。
测量产品自身的纹波 很难达到那么高频率,所以通常都会打开带宽限制功能,去除没必要的高频干扰,只打开带宽限制是不够的,还要控制好周边环境,让探头地线尽可能短 进而减少外噪进入量,这样测得纹波的结果虽不严谨 但也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2.可能是不变的。一般的示波器,实际给采样AD的时针频率(采样率)好像是不变的,采样的时候可能是间隔多少个数据进入fifo,峰峰值采样的时候好像是依据时基,N个数据里最大最小值进入fifo。不一定是对的,以示波器厂家说明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