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G128时钟初始化卡死,求助

楼主(2017-04-28):
S12G128时钟初始化卡在while(CPMUFLG_LOCK==0);
测波形正确,代码配置没问题。有人遇到过吗,怀疑是硬件问题。

网友A:
不初始化  运行正常吗?,要是不初始化运行正常 说明PLL 没问题, 外部振荡器 还是 内部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初始化  运行正常吗?,要是不初始化运行正常 说明PLL 没问题, 外部振荡器 还是 内部振荡器? ...

已经解决,外部有源晶振,晶振输出加RC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