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在塑胶上钻个8mm 的孔,请用什么钻头呢?

楼主(2017-04-28):
        机械知识小白一个,向各位同学请教,想在车的塑胶中控台上开个8MM 的孔,请问用什么钻头好呢。
车上中控台的塑胶厚度大概5mm 左右吧,就是那种灰色的塑胶。查了下钻头有 木工钻头、冲击钻头、麻花钻头.....

网友A:
先用3mm的钻,再用5mm的,再用8mm的,用麻花钻

网友:
一般的高速钢钻头就可以,我喜欢用含钴钻头

网友:
麻花钻头慢钻,钻快了融化了会粘在钻头上

网友:
用麻花钻头+手电钻就行,分两步先钻小孔在扩孔。橡胶的话就要买冲孔器,对准用锤子敲几下就行。

网友:
合格的二楼,数量少可以的,数量多,可以买木工钻头,直接上8mm普通钻头会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3mm的钻,再用5mm的,再用8mm的,用麻花钻

以前我是这样搞的,现在我发明了一个新办法,瓷砖开孔器就行了,如果对孔要求园就加一次麻花钻套下

网友:
我也觉得木工钻头好。

有一次给塑料机箱开孔,用的线锯,开始用的是密齿的锯片,结果锯不动还粘锯,后来换了锯木头的锯片 轻而易举就完成了。
省下不止10倍时间。

网友:
三尖钻,这种 钻出来孔比较园,

网友:
质量稍微好一点的木工钻头绝对方便,10mm孔,打了上万个了…………

网友:
木工钻,很好用,我在百安居买的一套博世套装,从3MM到10MM,30块钱,

网友:
木工钻头确实不错......

网友:
钻铝和丝功,用什么钻头?

网友:
木工钻,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