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空闲中断接收+DMA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7-04-28):
转载+自己的理解   附件内容是 DMA的配置 + 串口的配置   不是工程文件

        STM32中,一般使用串口中断接收串口数据,但是用这种方法的话,就要频繁进入串口中断,然后处理,效率就比较低。于是就想到用DMA来接收串口数据,这个STM32也是支持

的。但是关键的一点,怎么知道数据接收完毕了呢?如果接收的数据长度固定,那就好办,直接设置DMA的接收数据个数就行了。但是如果长度不固定了,那应该怎么办了?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STM32在串口中提供的另一个好用的东西了,就是串口空闲中断。在STM32的串口控制器中,设置了有串口空闲中断,即如果串口空闲,又开启了串口空闲中断

的话,就触发串口空闲中断,然后程序就会跳到串口中断去执行。有了这个,是不是可以判断什么时候串口数据接收完毕了呢?因为串口数据接收完毕后,串口总线肯定是会空闲的嘛,

那这个中断肯定是会触发的了。    需要注意的是:要RXNE位被置位后,串口总线空闲才会触发的

使用过程中只需在主函数中
1、定义接收数组
u8 RxBuff[Data_Leng];

2、配置DMA
MYDMA_Config(DMA1_Channel5,(u32)&USART1->DR,(u32)RxBuff, DMA_DIR_PeripheralSRC, 30); //DMA1 通道5 ,外设串口1,存储器为RxBuff,DMA传输方向,DMA长度

3、配置串口
uart_init(9600);

接收完成数据后 就可以在中断中解析数据  执行相应的操作了。

关于中断函数中 清除空闲标志位  解释如图1 状态寄存器 所示

关于中断函数中 先Disable DMA通道  然后设置DMA传输数目 最后Enable DMA通道的做法  解释如图2 DMA通道 所示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测试过,对方发送的数据不是很连续的,就是说,对方发送数据是一个一个发送的,字节之间有间隔的,小于一个字节
这样空闲中断接收每个字节之后都有一个空闲中断发生,

网友B:
这种方式适合modbus这类按桢处理的情况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心得!

网友:
我这么接收gps信息的,处理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测试过,对方发送的数据不是很连续的,就是说,对方发送数据是一个一个发送的,字节之间有间隔的 ...

程序是没问题的我测过的      接收的数据有间隔就会进中断的, 这个间隔多少时间会产生中断我也没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适合modbus这类按桢处理的情况

  嗯,是的 ,  但是modbus 是检测超时接收的啊。

网友:
最近我把所有串口dma接收的方式都试过了,还是dma+fifo的方式最靠谱,最踏实,用stm32f4操作4g模块的at命令,没有任何毛病,当然我是在ucos 的情况下试的,裸奔估计都差不多,上系统地话对接缓冲最稳定可靠。

网友:
能用来接收xmoderm协议数据吗

网友C:
F1有空闲中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1有空闲中断吗?

103vbt6就有

网友:
打开了,不是整个工程,不过我已经弄好了。串口DMA确实挺好用的

网友(2017-09-19):
不用DMA  直接空闲中断加接收中断就可以实现一个完整串口帧的接收

网友(2018-08-22):
接收中断。和空闲中断。要分清,没有接收中断,光空闲中断是可以利用dma来接收数据,有非阻塞发送的。类似gprs通信程序类

网友(2019-12-06):
DMA + 双缓冲   断帧的问题 就由协议来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