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在不同状态下 一节1200MAH电池能用多久的问题?

楼主(2017-04-28):
目前用STM32芯片,做了一个采集模块,平时休眠是20ua,采集数据的时候是10ma,采集数据的持续时间,用示波器看了大约是 2ms,采集模块1s采集一次数据,那么1200mAH的电池,大概能用多久时间?

我是这么算的:
1天需要采集的次数:24*3600 次
1天采集需要消耗的电量:(24*3600 )*10ma*1ms/1000(s)/3600(小时)=0.24mAH
1天休眠功耗:24(小时)*20ua/1000(ma)=0.48mAH
那么1天总共的功耗就是:0.24+0.48=0.72mAH

那么一节1200mAH,能用 1200/0.72=1666.67 天

但是采集模块给客户测试,实际用了2月不到,有些人可能会说电池容量要打个7折,但是7折也有 1200/0.72*0.7=1166天,不对啊!
还请 论坛里的大神 指点下,应该是我的算法 有问题,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自己 顶下,还请各位 看看啊

网友A:
这个估计很难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很难算。

不求算的很准确,就是有没有 大概估计的计算方法

网友A:
1200你能保证就有这么大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你能保证就有这么大的容量?

我后面 打了7折 算的,你看下我的文字描述

网友:
电池的自放电没考虑吧,有些电池自己放放就没电了

网友:
或ER18505  带了个液晶表头一年了  电压还是3.6

网友B:
电池是多高电压,电源电路效率是多少?20uA是芯片功耗还是系统功耗?
算待机时间不能单看mAh,用Wh结合电源效率计算才会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多高电压,电源电路效率是多少?20uA是芯片功耗还是系统功耗?
算待机时间不能单看mAh,用Wh结合电源 ...

电池3.6V,容量型的锂电池,电路效率真不知道,就是加了个 LDO,20ua是整机功耗;
你知道 怎么算吗?

网友C:
用锂亚电池,自放电小

网友D:
楼上正确。一定要用自放电小的一次性电池。一般充电电池放2个月就没电了。

网友E:
电池类型是关键,是可充电的锂电池?一次性锂电池?还是镍氢电池或者是普通碱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锂亚电池,自放电小

用的是 锂亚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类型是关键,是可充电的锂电池?一次性锂电池?还是镍氢电池或者是普通碱性电池? ...

一次性的 锂亚电池

网友F:
计算方法  平均约等于 20uA+10000uA*2 /1000  =40uA  。一天0.96mAH 。我觉得肯定的测量有误,stm32随便跑起来就不止10mA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STM32哪个型号的,如果是103系列的能做到跑72Mhz的速度10ma的电流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计算方法  平均约等于 20uA+10000uA*2 /1000  =40uA  。一天0.96mAH 。我觉得肯定的测量有误,stm32随便跑 ...

先不纠结那个ST的型号吧,测量没问题的,请教下 10000uA*2 /1000 是什么意思啊?一天 0.96mAH 怎么算出来的?谢谢啊

网友G:
LDO什么型号,LDO有静态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DO什么型号,LDO有静态电流的

我那个20ua,是整个系统的待机电流了

网友:
Ldo工作电压?

网友:
估计还是用2节5号电池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不纠结那个ST的型号吧,测量没问题的,请教下 10000uA*2 /1000 是什么意思啊?一天 0.96mAH 怎么算出来 ...

1秒钟=1000mS,  998mS的时间20uA  2mS的时间是10mA   整体的平均功耗就是(998*20+10000*2)/1000  uA    整体的平均功耗约等于40uA  。  一天24小时 40uA*24 =960uAH=0.96mAH

网友F:
1天采集需要消耗的电量:(24*3600 )*10ma*1ms/1000(s)/3600(小时)=0.24mAH     这里1mS 应该是2mS  这样按照你的算法也是0.96mAH。

网友H:
型号没说清楚, 如果是F103,那么, 最低8MHz, 消耗也在10mA左右。
可能是你的表不能真实测量短时间消耗的电流。

网友I:
用电容做电源测试一下耗电如何?把一个大一点的电容充到3.7v当电池就知道实际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天采集需要消耗的电量:(24*3600 )*10ma*1ms/1000(s)/3600(小时)=0.24mAH     这里1mS 应该是2mS  这 ...

那我的算法 也是对的喽?我说大致的时间,不是准确的时间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型号没说清楚, 如果是F103,那么, 最低8MHz, 消耗也在10mA左右。
可能是你的表不能真实测量短时间消耗的 ...

我穿了个电阻,然后 用示波器 测电阻两端的电压,以及电压持续时间,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电容做电源测试一下耗电如何?把一个大一点的电容充到3.7v当电池就知道实际耗电了 ...

这个怎么测啊?要用 法拉电容?

网友J:
电池放电还没放完,就拖不动了把。你的ldo实际压降多少的?然后测试一下,电路电压多少后就不工作了?

网友K:
你测试的是常温的,工作环境温度高的话,电流会增加很多,建议还是以整机的极限功耗为设计参考,特别是LDO和单片机的休眠电流,手册上肯定都有的。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用到的引脚,悬空的时候在现场受干扰如果误触发会增加很多电流的。

网友:
楼主找个电池给接上实测不就得了?!
多找几颗那一次性的电池,分组在不同温湿度的环境下多测测吧,其结果会比较实际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测啊?要用 法拉电容?

本来这个就是低功耗。。所以一个大电容应该能用很久。用电压表测电容电压的下降。就能知道电路的实际耗电程度了。理论上应该非常准!

网友L:
LDO的IQ有没考虑?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确。一定要用自放电小的一次性电池。一般充电电池放2个月就没电了。 ...

也曾遇到过,锂聚合物电池(电池用于飞机上)只要一接上负载(所谓人智能电池控制板一键开关机)那怕只有10UA一个晚上就放完电基本到0(如果新电池能多几天),做到0电流后品管实测过1年电量任然OK。

所以你的解释对于我的经历行不通。有谁能解释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池放电还没放完,就拖不动了把。你的ldo实际压降多少的?然后测试一下,电路电压多少后就不工作了? ...

嗯 对哦 这个也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测试的是常温的,工作环境温度高的话,电流会增加很多,建议还是以整机的极限功耗为设计参考,特别是LDO ...

目前干扰 测不了,现在就是常温的整机功耗来测试是20ua

楼主:
引用 网友L:
LDO的IQ有没考虑?

LDO的IQ 是什么?没考虑过,请指教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也曾遇到过,锂聚合物电池(电池用于飞机上)只要一接上负载(所谓人智能电池控制板一键开关机)那怕只有 ...

我问了 锂电池厂家了,自放电2年,才掉5%-10%的电量,我这个电池不是可充电的,自放电少很多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问了 锂电池厂家了,自放电2年,才掉5%-10%的电量,我这个电池不是可充电的,自放电少很多 ...

是的这就是奇怪的地方      哪怕负载很小很小 比如2UA也只能坚持1周(当然飞机上的电池工作时电流变化比较大,放电倍率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的这就是奇怪的地方      哪怕负载很小很小 比如2UA也只能坚持1周(当然飞机上的电池工作时电流变化比 ...

我也比较郁闷。。。有谁知道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也比较郁闷。。。有谁知道吗?

你算的不准。  安捷伦有个程控电源, 上面接上电脑能计算最大500小时的平均功耗。

网友O:
你充满点,什么都不接,放两个月试试看,还有多少电量,带负载测试剩余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算的不准。  安捷伦有个程控电源, 上面接上电脑能计算最大500小时的平均功耗。

没那么好仪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充满点,什么都不接,放两个月试试看,还有多少电量,带负载测试剩余容量 ...

哥们 看来你放过,和我说下结果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看来你放过,和我说下结果呗

锂电自放电很快。。。电芯差的,3个月就没了,正规的还是比较长,最好自己做实验

网友:
撸主,锂亚电池,自放电还是很低的. 楼上的都不要和普通充电锂电相比. 不过你这个板子工作电流,有那么低吗~.?.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我曾用一个小的破手机电池DIY了一个感应灯,差不多多半年充一次电

网友:
应该说说是什么类型的电池,有的电池自放电很大,也不适合小电流应用。

网友:
有没有计算过锂电池保护板的耗电呢?

网友:
锂电池保护板采用mos管一体化的最大自消耗3ua左右。

网友:
1、公式中左右1ms的时间,实际你讲是2ms
2、有没有考虑MCU启动的时间,这个时候是需要耗电。测试方法是电源上串接一个电阻,测量电阻上的电压,看一下平均电流。

网友(2022-10-28):
Mark 锂亚长效电池,数据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