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 Peltier 加热/制冷 H桥驱动控制方案

楼主(2017-04-28):
电流近10A,200W左右的功率,所以用 4个 NMOS 进行H桥控制,用专用的高低侧驱动芯片对H桥进行驱动。

用555来进行升压以达到 100% 占空比,长时间实现 Peltier 制冷或者加热的功能,H桥部分的电路仿真已经没有问题。

整体的控制方案框图中也有给出,具体的实现方式就看具体的需求了,嵌入式或者硬件应该都可以实现,当然 嵌入式更灵活些。

这个是网上找的一个类似的方案,但没有用专门的高低侧驱动芯片,也可以进行一定的参考。

欢迎吐嘈!

网友A:
Peltier不是制冷片么?难道加反向电压能制热么?

网友B: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不过我的成本很高,用了2个Bts7960做H桥。

网友C:
用继电器不行吗,便宜又好用。
两个单刀双掷的控制电流方向,一个控制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继电器不行吗,便宜又好用。
两个单刀双掷的控制电流方向,一个控制开关。 ...

继电器有个缺点:体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继电器不行吗,便宜又好用。
两个单刀双掷的控制电流方向,一个控制开关。 ...

应该是可以,只是没有往那方面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ltier不是制冷片么?难道加反向电压能制热么?

仔细看看它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有个缺点:体积大

其实离散器件搭出来占PCB的面积不一定会比继电器小多少,有可能还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不过我的成本很高,用了2个Bts7960做H桥。

还可以啊,搜了搜20块钱,估计实际买应该会更贵些。

你的功率有多大?这个片子的电流很大啊,集成度更高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eltier不是制冷片么?难道加反向电压能制热么?

制冷片,交换供电电源极性,可以交换冷热面。
冷热交换时必须待两端面恢复到室温时,(一般需要15分钟以上方可进行)。否则易造成陶瓷片炸裂;也有资料说制冷片正在工作时不得瞬间通反向电压(须在5分钟之后)。
曾经试过小功率的15s后通反向电压也没问题,前提是有风扇辅助散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啊,搜了搜20块钱,估计实际买应该会更贵些。

你的功率有多大?这个片子的电流很大啊,集成度更 ...

bts7960或btn7960很耐操,不容易坏,
我之前做到电流10A,用12V电源,用12V的制冷片,功率100多W,
电流远远没达到bts7960最大的60A电流。
我手上还有现成的板子(板子上有stm32F103C8t6、2个bts7960),可以借给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制冷片,交换供电电源极性,可以交换冷热面。
冷热交换时必须待两端面恢复到室温时,(一般需要15分钟以上 ...

学习了,之前用过,但还真没仔细看过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ts7960或btn7960很耐操,不容易坏,
我之前做到电流10A,用12V电源,用12V的制冷片,功率100多W,
电流 ...

bts7930 应该就足够你用了

暂时先不用了,我就是有这样的需求然后找了找离散的方案顺便仿真了下,具体会不会做还不一定。

你的这个方案具有比较大的优势,集成的PMOS都可以做到这么小的内阻,一般离散的大电流的PMOS 都要死贵死贵的了,所以才想用4个 NMOS,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bts7960或btn7960很耐操,不容易坏,
我之前做到电流10A,用12V电源,用12V的制冷片,功率100多W,
电流 ...

做小车的年代用的就是这颗

网友:
bts7930耐压有点低,用在24电路中不保险,求推荐类似的集成半桥,要求耐压60V以上的

网友E:
楼主,这2个555震荡电路感觉可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是不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2个555震荡电路感觉可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是不是更方便?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555主要是用来升压的,无论是输出电压还是能提供的电流都要比单片机要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555主要是用来升压的,无论是输出电压还是能提供的电流都要比单片机要大。 ...

在那个220uF电容加个三极管,再连到MCU上输出方波就可以升压了,因为你的555也只是输出方波。

网友F:
HIP4080AIP加4个mos搞定,弄那么复杂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HIP4080AIP加4个mos搞定,弄那么复杂干嘛。

片子是个片子,这类的片子也不少,价格也比较美丽。

但如果你仔细看看我的应用,就会发现不符合我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那个220uF电容加个三极管,再连到MCU上输出方波就可以升压了,因为你的555也只是输出方波。 ...

上个图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个图看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1120867-1-1.html

第1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amobbs.com/thread-1120867-1-1.html

第13楼

玩出花儿了。

链接里LZ位的图其实换上 IR21XX 一样的能实现100%的占空比,估计是受成本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