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区人群管控道闸方案咨询

楼主(2017-04-28):
最近可能有个项目,是景区人流管控的,街道/场地分区块,区块间用闸分开。
当前面的区间人少后,后面的闸开放,达到一定数量又落闸。
有监控摄像头系统判断人群是否密集。然后希望通过网络自动/手动 来控制开/放闸

问题有2个:
1.哪种闸比较合适。主要是人多的时候用,平时要移走。
(看到停车场的闸应用比较多,也比较简单。但是人群密集区域落闸怕容易伤人,侧面伸缩闸又笨重,占地方)
2.这些闸好像都是遥控开关,不能直接通过网络控制。
有没有可以网络控制的闸,没有的话, 遥控开关是否可以用GPIO电平信号操作。
(WIFI信号用ESP8266)

另外还要有  红色/绿色LED,表示人群密集状态也是网络可控制。

网友:
价格便宜的是三辊闸,翼闸或者摆闸通行效率高,价格稍微贵一些,大部分闸机都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楼主:
非常感谢   我还只想到道闸。。。
三辊闸  可能比较慢,也不能自动放行吧。
放行道路区间,如果宽就用摆闸,窄就用翼闸。
下面要考虑的就是 怎样把网络控制加进去

网友:
不管是翼闸或者摆闸都有窄通道和宽通道的,很多闸机都支持网络控制或者IO干接点的控制,只要给开关信号就可以了,可以联系闸机厂家问问,很容易实现

网友:
通过速度快的还是要用翼闸,道闸上的控制板有个开门端口只要拉低就能开门,网络控制是另一套单独的系统,一般可以采用门禁控制系统

网友:
找一下杭州深大或者福建九天达咨询一下

网友:
伸缩闸加上红外对射解决问题。

网友:
中国还是人看着靠谱吧  如果不是刷卡收费闸各种轻松翻过 刷卡收费闸才有负罪感

楼主:
我找到这些:
http://www.drzk.cn
http://www.szjca.com/products/baizha/
http://www.fujica.com.cn/dbz.htm
http://www.szzhongjie.cn/
http://www.szlitian123.com/index.html
http://www.reformer.com.cn/

好像都很强大,其实也不需要门禁和刷卡。
要能够网络控制闸的开关 ,(有线/无线)
自己有较大的发挥空间才好。
各位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问过了厂家,经过有线网络来控制设备是可以的。
但是不支持无线。 所以考虑用WIFI 芯片,ESP8266来做通讯,电路板放在 闸机里面。
想想 画PCB板,打板, 焊接其实有风险的(我们这边没有硬件工程师,只能请别人弄),时间也长,用量也不大(大约12个)。
考虑是不是买现成的 51+ESP8266 开发板来。  功能本身也不复杂,直接用51控制,用AT指令。 这样比较简单.

不知道这现成的开发板,是否可以用于生产环境,51和ESP8266是否可以长期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了厂家,经过有线网络来控制设备是可以的。
但是不支持无线。 所以考虑用WIFI 芯片,ESP8266来做通讯, ...

像这种量不大的,控制就不要打板,用PLC之类的来控制。

楼主:
PLC 好像是偏向工业用途吧,感觉稳定性会比较好。但是好像有些难度,而我目前所要做的就是通过网络控制 闸门的开/关。还有服务端。PC端还有很多工作,时间短,暂时不考虑吧

网友:
一般不是都是找临时工带上哨子、盾牌及棍棒在控制的吗?!

楼主:
@xyz543  真是醒目
刚刚催 闸机厂商提供方案
BOSS就发话了,昨天和领导讨论过。  万一闸机故障,大量人群挤在那会出事故的。(我说闸机肯定有应付方案,他们说不用)
所以改为:  2个民警站门两边,看见绿灯就分开让路,红灯就堵住门。
半自动管控,哈哈

楼主:
新项目要开始了。可能一个网络输入,控制多个网络设备。考虑用树莓派做主控,有网卡和WIFI.
但是据说户外温度这关过不了。
STM32+W5500+ESP8266 的工作量会大些,但是看起来也能实现功能。但是能胜任户外环境吗?
其实每次使用不会超过一周吧。
除了PLC还有其他推荐吗?
谢谢各位

网友:
行业内最好的kaba  地铁人流密度很高 。这东西考研的是轴承和离合。国产的一段时间你就发现  闸机铁渣满天飞

网友:
有线 永远比无线稳定

网友:
如果成本考量不是主要因素还是考虑用PLC吧,树莓派的方案建议不用,温度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树莓派并不完全开源

楼主:
成本可以不考虑
PLC选型有建议吗?要能支持网络通讯的
PLC能做稍稍复杂的通讯功能吗?比如 HTTP  GET/POST
另外单片机有点基础,PLC 没玩过  短时间PLC可以做出这个项目吗?   9月初要测试使用。  当然还有服务器端,PC页面等辅助功能。

网友:
我做过闸机控制系统,不过是用于学校的,有刷卡拍照,短信,权限控制等功能,当然都是与后端服务器系统连接控制的。闸机里有一个不好,下雨后地面潮湿会形成水蒸气凝结在线路板上。

网友:
还有,不建议用wifi,wifi本身不稳定,闸机全金属的引出天线也比较困难。

楼主:
最初是想用闸机的,也咨询了厂商。高端闸机一般比较贵,功能也很强大,有些有中心控制系统。
这里只是高峰期在室外使用,平时会撤掉。
客户说万一高峰期失灵,可能造成事故,就用人力维护,看红绿灯。
闸机里面主控一般是什么? 机箱里面会有辐射干扰吧,用什么方法手段能够在室外长期工作,适应高低温。

楼主(2017-06-05):
@tingfenghu   没有网络接口的红绿灯,看来要用主控才好控制
刚才问过PLC 代理商,PLC有专用协议,封闭的。不能随便和外界交互,一般需要控制信号驱动。本地也没有做网络模块。要求触摸屏,或者按键驱动工作信号。
另外   PLC也有使用要求的,40度左右。要通风散热好,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那么只有用其他主控芯片了,AM3358  和 STM32 都是工控级别的,选哪款好?
Beaglebone Black  合适吗?   要求支持有线网络,可以IO控制

楼主:
没有硬件工程师配合啊,考虑直接整个STM32+W5500的开发板来用吧
不要求功能强大,工作可靠就好。  最长试验时间也许国庆七天,也许每天晚上都会断电。如果死掉,马上重启又可长时间工作也行。
选什么板子合适各位有什么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