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LM5017的进,同样板子,两种开关输出波形

楼主(2017-04-29):
前前后后做了近400个LM5017为DC-DC转换的板子,全机贴,不存在焊坏的可能。
然而,
有90%的板子,26.3V上电后,静态电流为26~28mA。
有10%的板子,26.3V上电后,静态电流为22mA左右。

排除了其他一切的可能后,确定了是因为LM5017工作在不同的开关频率所致。
今天测量了一下LM5017的switch输出端,如下两图:

第一张图,PWM工作频率在1Mhz左右。
第二张图,PWM工作频率在600khz左右。
从而导致了,板子静态电流不同。

但第一张图有点奇怪,为什么是那样的波形。。。而且这个频率的板子占了90%。

楼主:
波形放大,高清图

楼主:
好生奇怪,为什么会有2种不同的波形

注意,两张图,第一图时间轴是5us,第二图时间轴是500ns。

芯片来源是华强北,采购了3次,来自两个不同的供应商,都差不多是1:9的概率出现。

两种波形的板子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A:
100V/600mA 降压型DC-DC转换器,XL也有类似功能的芯片:XL7026,可惜引脚不兼容,频率也只有150KHz,但是立创商城的售价只有TI的1/4。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有TI的FA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V/600mA 降压型DC-DC转换器,XL也有类似功能的芯片:XL7026,可惜引脚不兼容,频率也只有150KHz,但是立 ...

这个芯片你批量用过吗 稳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你批量用过吗 稳定吗

这个没有哦,只是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之前用过其他的XL芯片质量还可以吧。
具体还是得自己测试下

网友B:
4脚有没有悬空?上原理图和pcb截图

楼主(2018-03-02):
引用 网友B:
4脚有没有悬空?上原理图和pcb截图

找到答案了。

2017年下半年,LM5017突然停产。
2018年2月,第一批复产后的LM5017价格翻倍。

因为板子已经做了,所以不得不用。
买回来测试发现,新批次的全部都是正常PWM波,电流也是之前少数芯片的那种低电流.

结论是,2018年之前的LM5017,有95%以上都是不良品,才导致了上述波形差异和电流差异。

网友:
mark一下,正准备用这款芯片做案子,要小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答案了。

2017年下半年,LM5017突然停产。

现在LM5017什么价格?
用量小,断货时最高25元都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LM5017什么价格?
用量小,断货时最高25元都买过

15左右。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这样做个测试:把两种板子的5017拆下来,对调。重新测量。看这种波形是跟着板子走,还是芯片走。
另外,为了保证测试的严谨。感觉用应该固定的负载来测试。 比如大功率水泥电阻做负载。因为同样的板子可能不同的工作状态负载电流及负载特性是变化的。
另外根据价格来判断芯片的真伪不是很客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这样做个测试:把两种板子的5017拆下来,对调。重新测量。看这种波形是跟着板子走,还是芯 ...

试过了。
跟着芯片走的,不跟着板子走。
另外我直接把负载改为电阻,改变负载大小,测输出波形,打嗝的还是打嗝的,不打嗝的还是不打嗝,证明与负载无关。

除了LM5017以外,
我还选用MP2459做了主电源芯片,MP2459的板子,一共前后实测过3000多pcs,通电后电流完全一致,严格的19mA±0.5mA,不像LM5017老版本芯片那样,电流分布差22~29mA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这样做个测试:把两种板子的5017拆下来,对调。重新测量。看这种波形是跟着板子走,还是芯 ...

MP2459和LM5017版本的板子,除了电源外,其他部分完全相同,前前后后一共做了20多次小批量。
MP2459的静态电流从来都是完全一致。
LM5017老版本的静态电流从来都是不一致。

新到货的LM5017,我电路板几乎是没改动的,结果测试效果好的惊人,整批板子整整齐齐的都是23mA±0.5mA,没有出现老批次芯片那种电流分布22~29mA那样。

楼主(2018-06-08):
这个问题需要再翻出来讨论一下,在TI的社区看到别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需要再翻出来讨论一下,在TI的社区看到别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这个人也是有的板子好 有的板子不行。好奇怪。

楼主:
我的同学做了几块板子,大部分也是这种不正常的波形。

然后少数是正常的波形。

网友E:
芯片挺稳的的 都是正常波形  看看你的原理图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挺稳的的 都是正常波形  看看你的原理图有没有问题

TI官方回复说两种波形都是正常的,
第一种叫DCM,第二种叫CCM。

但还是觉得奇怪,TI的说法是,负载太轻波形是DCM。前后做的几批板子负载完全一致的。也不会处于临界点,还特意测试了增加外置电阻在那烧,电流有明显增大,但波形并没有切换。

网友F:
类似的芯片 之前买到过翻新的 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的芯片 之前买到过翻新的 就是这种情况

什么型号?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464-1-1.html?_dsign=7ccbd484

问题已经解决,答案在此贴3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