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017 不能稳压 出现 -0.2V 求解 orz..

楼主(2017-04-29):
输入 15~ 50V 输出 12V ,但实测发现输出-0.2V  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大神赐教

网友A:
RON接的是422R0?这个电阻貌似需要150K左右。否则不起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N接的是422R0?这个电阻貌似需要150K左右。否则不起振了。

哥们, 你用过LM5017    一起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N接的是422R0?这个电阻貌似需要150K左右。否则不起振了。

果然是RON问题, 他的阻值和频率有关,设计阻值时不能超过芯片最大1M频率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