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今天上论坛总是 出这个窗口?

楼主(2017-04-29):
啥意思啊?

网友:
论坛启用ssl了,可能证书在你那边有点问题。

网友:
楼主被中间人劫持了?

贴出证书截图看看

楼主:
就是点那个查看证书后出现的内容?点了,不过没看到什么,回家了,后天上班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那里引用了沒有https的js 文件。

现在discuz官方不再维护了,需要我们自己修改代码。

可能是浏览器的问题,谷歌浏览器就没有
现在用的是淘宝浏览器
看来以后都得用谷歌的了

网友:
我用的QQ浏览器,没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浏览器?

不是几年前就已经不更新了吗?

是啊,领淘金币方便,看了是该扔掉不用了,现在都在手机上领淘金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淘宝浏览器不错的。

但马云收购了uc,然后就关闭了淘宝浏览器。

刚才发现,在谷歌浏览器里面,提示的新的回复中点击进入的画面里面的地址栏的显示使这样的
没有安全两个字

现在使用的IE
在这个回复输入框右上角那个纯文本的框勾选后,点击图片,没有显示。但是在谷歌浏览器里面有显示,但是在出来的对话框里面没有上传图片的按钮显示。不勾选纯文本,也没有这个按钮啊
还是IE最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发现,在谷歌浏览器里面,提示的新的回复中点击进入的画面里面的地址栏的显示使这样的
没有安全两个 ...

再试试QQ浏览器,这个不管是否勾选纯文本,都能上传图片了

但是上传的图片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试试QQ浏览器,这个不管是否勾选纯文本,都能上传图片了

刚才是勾选了纯文本,这次不勾选,直接就能显示,提交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淘宝浏览器不错的。

但马云收购了uc,然后就关闭了淘宝浏览器。

使用QQ浏览器回复:
在谷歌浏览器里面点击图片出现的对话框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骚年,你没有安装flash。

不是没安装,是Chrome已经默认禁用flash插件(除了一些知名网站有白名单),需要自己针对每个网站允许flash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骚年,你没有安装flash。

论坛启用HTTPS后,确实会在帖子内容页面存在楼主说的问题。
我初步排查了一下,出在页面代码的一个JS引用上,引用了腾讯的的一个非加密服务器JS和CSS文件。可能是以前模版中遗留下来的。
开始我怀疑是运营商劫持,后来我通过Shadowsocks链接还是会有这段代码,基本就是这里了。

网友:
我在浏览这个帖子的时候也出现了浏览器拦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discuz腾讯已经停止维护和更新了。

以后flash浏览器都不支持了,到时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大师有什么 ...

目前来看各大浏览器暂时还不至于强制禁用flash,只是逐渐倾向于默认不开启而已,几年内应该都不是大问题,但如果discuz几年内都不会再更新的话最好着手考虑换一个了,毕竟php的东西出现高危漏洞的几率还是挺高的,长期缺乏维护的软件是很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浏览器?

在Opear43和Windows10 Edge浏览器都有拦截,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来看各大浏览器暂时还不至于强制禁用flash,只是逐渐倾向于默认不开启而已,几年内应该都不是大问题 ...

现在论坛使用Flash主要用在头像和文件上传。
这个是很好替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论坛使用Flash主要用在头像和文件上传。
这个是很好替换的。

我知道有些论坛后台是可以选择是否使用flash插件做上传的,不知道discuz可不可以,如果是写死在代码里的,虽然改代码不是不行,但不能叫“很好替换”的。
再说,如果discuz还有继续做安全补丁方面的维护,自己改了代码每次更新都要做merge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如果连安全补丁都没了,那还是趁早着手换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有些论坛后台是可以选择是否使用flash插件做上传的,不知道discuz可不可以,如果是写死在代码里的 ...

替换我以前都干过,4年前的事了,就是一个FLASH,传递一组参数到一个PHP里面,真的不难,阿莫技术部肯定能搞定。
倒是PHP漏洞这个只能赌运气了,一出漏洞大家一起出事一起补丁。
论坛换架构这个事我估计阿莫是不会干的,数据迁移可比打补丁麻烦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没安装,是Chrome已经默认禁用flash插件(除了一些知名网站有白名单),需要自己针对每个网站允许fla ...

打开了谷歌浏览器的允许网站运行FLASH,还是没有上传图片的按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了谷歌浏览器的允许网站运行FLASH,还是没有上传图片的按钮

我能上传图片啊,不过貌似不是flash上传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了谷歌浏览器的允许网站运行FLASH,还是没有上传图片的按钮

加载不安全脚本后flash上传也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有安装flash的上传界面。

这个界面无法删除之前的图片,也没有图片位置的编辑等功能。 ...

后面那个就是flash上传模式了,要点击加载不安全脚本才能出现。
把剩下那两个http的也改成https就没问题了,那两个外站链接都可以支持htt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了flash了吗?

qq和ie可以的啊,等下回去试试加载不安全脚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上传图片啊,不过貌似不是flash上传模式。

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这个普通上传的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载不安全脚本后flash上传也能出来了。

请问在哪里设置加载不安全脚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在哪里设置加载不安全脚本?

https页面里有http资源时地址栏右边会有个盾牌模样的图标,点开可以选择加载那些不安全的资源,不过现在貌似已经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页面里有http资源时地址栏右边会有个盾牌模样的图标,点开可以选择加载那些不安全的资源,不过现在 ...

没有那个盾牌,但是左边有那个叹号

网友D:
chrome浏览器,点左面的叹号,flash选项改为允许,就可以了,如图片所示操作,不过我的还有一个问题,普通回复的时候没有图片选项,只有点高级模式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rome浏览器,点左面的叹号,flash选项改为允许,就可以了,如图片所示操作,不过我的还有一个问题,普通 ...

还是一样,本来就是允许的,默认的。

本次回复使用搜狗浏览器

可能真的和FLASH的安装有问题,昨天的那个打太极的视频,在谷歌浏览器里面不能看,显示FLASH版本过低。

在QQ浏览器里面就能正常收看

楼主:
顺便在问问,谷歌浏览器的书签,怎么只有导入没有导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在问问,谷歌浏览器的书签,怎么只有导入没有导出呢?

只能同步到服务器,要不就装插件才能导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在问问,谷歌浏览器的书签,怎么只有导入没有导出呢?

楼主:
谢谢,看到了
的确有
但是还是用QQ浏览器吧,因为那个FLASH始终不行,怎么搞都不行,没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