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在代码有明显错误的时候怎么还可以编译并运行呢?

楼主(2017-04-29):
所用语言:C#
如下图所示,红圈处是我随便打了一些字母,这是明显的错误但是编译还是可以运行 是怎么回事

如下图所示 编译输出的窗口也没有错误提示

网友:
你的文件保存了吗?另外把文件名和行号暴露出来

网友:
编译执行的时候,如果出错,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问你是不是忽略执行。如果你选了是的话出错是执行上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