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伙,图示中这一块IC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7-04-30):
请教下大伙,图示中这一块I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太懒了吧。
就凭这图能猜出来的不是一般人,LZ慢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懒了吧。
就凭这图能猜出来的不是一般人,LZ慢慢等。。。

电路这块   不在行   见笑了   也是外包的接的私活

网友B:
猜猜看,ST 的 L6928?

网友C:
楼下顺便猜一下旁边的钽电容多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下顺便猜一下旁边的钽电容多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懒了吧。
就凭这图能猜出来的不是一般人,LZ慢慢等。。。

不好意思   客户只提供这种清晰度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猜看,ST 的 L6928?

感谢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