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mirrorlink的死循环如何解决?

楼主(2017-04-30):
手机插到汽车的usb口,会启动mirrorlink,手机黑屏,做不了任何操作,电好像都充不上。
找到mirrorlink的选项想关掉,发现是灰的,要插入usb才能改。而插入usb手机又无法操作,真是死循环!

网友A:
车机上有设置可关闭不

网友:
有那种只带充电不带数据传输的那种 USB 充电线,貌似充电电流还比较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机上有设置可关闭不

车上目前没找到选项,手机插上后车没有任何变化。但手机会瞬间黑屏,触摸屏没反应,也无法解锁。拨掉usb线会手机自动恢复正常。

网友:
估计得先装个能设置软件到车上

网友:
有可能是手机充电电流太大了,把机器搞死了。

楼主:
终于完美解决了:先打开设置界面,插上USB后迅速按开关选项。赶在手机黑屏之前关掉了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