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用过蓝牙串口模块JDY-10,求助!

楼主(2017-04-30):
买了一个JDY-10的蓝牙从机模块,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IdIM81&id=541115545105&_u=u7tdeid8acb,焊上之后手机/电脑无法搜索到这个蓝牙设备,电源正常,DISC引脚电平正确,AT指令有回复,ADV引脚始终为低电平,手机/电脑无法搜索到这个蓝牙设备,有用过的大侠能支支招么?

网友A:
为什么不联系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联系客服?

卖东西的客服完全不懂技术

网友B:
我不懂怎么解决问题,只是好奇,楼主只有602莫元,怎么支付1000莫元跟人家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买的时候都觉得售后是不值钱的

网友C:
应该是主从模式 设置 ?  查一下。  资料给的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主从模式 设置 ?  查一下。  资料给的不全?

这个是资料,看了好几遍,实在是没辙了

楼主:
AT指令都测试了一遍,都有回应
ADV引脚描述是广播状态指示,一直都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懂怎么解决问题,只是好奇,楼主只有602莫元,怎么支付1000莫元跟人家

本来有1602的,发完帖,直接扣掉1000,想想都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懂怎么解决问题,只是好奇,楼主只有602莫元,怎么支付1000莫元跟人家

没事,莫元还是可以再赚的

网友C:
你试一下用这个 APK  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一下用这个 APK  链接。

原因找到了,不能用手机自带的蓝牙管理,手机默认的是蓝牙3.0,搜索不到设备,用APK就好了,现在串口透传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不能用手机自带的蓝牙管理,手机默认的是蓝牙3.0,搜索不到设备,用APK就好了,现在串口透传 ...

是的,  不和以前2.0一样,直接就可以链接的。

网友:
这个模块支持断点续传么?

网友D(2018-11-05):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不能用手机自带的蓝牙管理,手机默认的是蓝牙3.0,搜索不到设备,用APK就好了,现在串口透传 ...

请教!
  能和HC-05通信的手机APP不能用于蓝牙4.2 BLE串口模块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试一下用这个 APK  链接。

这个APP没搜到HC-05,请教有什么作用?

网友(2019-02-16):
引用 网友D:
请教!
  能和HC-05通信的手机APP不能用于蓝牙4.2 BLE串口模块了吗?

肯定不能用了。

1、HC05是单模,也就是蓝牙的最低版本,俗称经典蓝牙。非常早期的产品了,应该是2012年之前。
2、HC05里面走的是SPP,你可以在手机系统里面搜索得到蓝牙名。但是BLE的测试APP肯定是搜不到的
3、HC05做的APP,也是只能在安卓手机运行。ios不支持。所以肯定是不能用于4.2的BLE串口模块了
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网上搜搜

论坛有其他帖子介绍,搬过来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guide&view=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