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的定时器0无法在使用2个串口时起效

楼主(2017-04-30):
如题    在同时使用串口一串口二和定时器0时遇到问题,定时器0无法正常进入中断,求问是哪里配置错了呢?

//串口一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Uart1()                //初始化串口1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A;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A;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Enable UART1 interrupt
}

//串口2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Uart2(void)
{
                AUXR &= 0xF7;                //波特率不倍速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BRT = 0xFA;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IE2 = 0x01;             //Enable UART2 interrupt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

//系统初始化函数
void Sys_Init()
{
        LED=LED_CLOSE;

        LCD_Init();
        DelayMs(100);
        LCD_Clear();
        DelayMs(100);
        LCD_Write_String(7,0,"OK");
        InitUart1();                        //初始化串口1
        DelayMs(10);                                                //该延时不可去掉,否则程序卡死
        InitUart2();                        //初始化串口2
        DelayMs(10);                                                //该延时不可去掉,否则程序卡死
        Timer0Init();
        EA=1;
}

目前大致知道是AUXR和寄存器TMOD配置有问题,可能是出在那个  TMOD &= 0x0F;  和AUXR &= 0xF7;
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才是正确的

楼主:
单片机型号是  STC12C5A60S2

网友(2017-07-08):
中断优先级设置正确吗?

网友(2017-08-28):
查看一下是不是定时器被用作波特率发生器了,51会占用一个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的。如果没有修改优先级是会有默认优先级的,还有就是如果串口是高优先中断,低级别的是不能打断高优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