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嘉立创可不可以铣一定深度的矩形?

楼主(2017-04-30):
比如6mm*3mm的矩形,不刻穿,只是刻0.4mm的深度?

网友:
线路板厂,加钱,可以做。
我们做过。

JLC愿不愿意做,你问问。

网友:
这么个性的需求,量小买雕刻机,自己铣可能是最划算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问一下嘉立创

网友:
显然是做不了的,他们只做非常常规的。你这个工艺还不容易找到能做的厂家!

网友:
我本来之前还想在电路板上面加工沉孔的,后来算了,可能性很低,回来自己加工的

网友:
很抱歉,沉槽,沉头孔,严格的直角方孔,包边工艺,纸板、高频板、铝基板、阻抗板、盲埋孔板,绿油桥等都没有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