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中使用仿真器调试时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17-05-01):
最近在调试一个LPC1768的系统板,调到液晶显示模块时液晶不能正常初始化清屏,在检查硬件连接上没出现问题后使用Debug仿真调试功能进入到始化函数中,再进入读液晶ID的函数中,打开接液晶的IO端口和相关变量的窗口,发现可以获取液晶的ID0x9328(这说明读写函数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调试中不进入到读ID的函数时直接运行函数发现读到的ID结果是错误的,为0x9228;请教下各位进入函数单步执行完再出来和直接执行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时序不对,调式慢点

网友:
降低速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