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S21867 驱动高端电压不正确,自举电路电压不足 问题

楼主(2017-05-01):
焊了上下桥MOS  发现有短路,  拆掉下桥,保留上桥测VB脚 电压为12V, HO脚 电压在12V~ 13V的样子 频率是正确的,但电压不够

全部拆掉MOS之后,下桥LO电平 0~12V 频率正确, 但上桥HO 输出12~13V,电压不对 .

网友:
MOS管部分图都看不到

网友:
拆掉MOS,VS需置低才会让VB有升高的机会.

网友(2018-01-30):
找到原因了最近我也在调试

网友:
一定要上mos和负载,vb电压才会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