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0-32V线性可调电源

楼主(2017-05-01):
很久以来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可调电源,公司用过比较好的如 菊水的明伟的,等等基本都要千元以上。3百块以内的以前其他部门也买过,几天就挂掉了
然后萌生自己做一个。

1 方案一 用集成方案 如LM317 做个简单的。
后来在烧掉了2个后,不死心啊又买了LT1083只可惜压差不能太大,仍然是发热大 短路即烧,再不死心又买了正品的LM338 这下5A的短路电流短路没烧。不过在用了几次后连续开关开关下,竟然只能在28-32之间调节。
这下彻底死心再也不用这种集成方案了。

2 用电脑的开关电源自己改,效果确实不错,可调范围大,电流也大,短路还有保护,可惜自激问题一直没解决,听着有点担心,没敢长时间用。

3 自制用三极管搭,这个没什么经验,三极管一直都是当开关用,很少工作在放大区,经过网上找资料找原件,总算是凑齐了。

目前测试了一段时间效果不错,可以最低到0v 最高32.05V.最大电流1.2A 短路直接输出保护。
自己焊的板子,水平一般,没有电子档,手工画的。

上传几张测试的照片特写,由于自制的示波器比较low 文波没测出来

水平有限 欢迎高手指正。。。
折腾了很久,前前后后差不多3个星期,连续烧了N多个管子,花费的钱差不多可以买个二手的明伟的了。

楼主:
另外 环牛部分由于默认只是中心抽头的,自己重新改了,分成了5路输出,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量线圈电阻。。。

网友A:
用TO-3分装或者金封的LDO也会烧掉吗?
我看我们实验室有些老式的仪表电源就是一个金封LDO扭在机壳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O-3分装或者金封的LDO也会烧掉吗?
我看我们实验室有些老式的仪表电源就是一个金封LDO扭在机壳后面 ...

买的LM338就是金封的,短路了四五次才烧,其他的LM317 一次短路打火立即烧 。

网友:
用过陶街拆机LT1083,拆机正品,配合足够大的金属散热体(以前雷达设备拆下的金属设备壳),短路也不怕烧,烧红熔断1/4W直插电阻的引脚,妥妥的~~~

网友:
机箱不错,哪里买的?

网友:
直接淘个二手的电源,300块不到够用了,

网友B:
楼主如果还是高中生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国产hspy的36V3A,很好用的,随便短路都没事,新的也就400多,总不会买不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还是高中生的话还是可以的

让您失望了,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折腾。。。。

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您失望了,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那还是很厉害的,这些年一直被软件工程师领导,软件工程师说的我都不懂,发自内心的佩服各种软件工程师。我如果能重新来过,一定要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

网友:
一直觉得可调电源很简单,直到有一次顾伟保险丝坏了,我拆开看了看,我的天,保险丝都有7-8个,板子4-5张,元器件一共估计上千。跟我想象的差太多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折腾。。。。

不折腾……

网友D:
第一,短路保护限流保护…第二…一定要变压器抽头换挡…不然估计都扛不住

网友:
豁,多圈电位器的确舒服很多。话说我一直用便宜的电源。不换好的电位器前的确手感不好。但从来没烧过。 可能是运气比较好吧。
楼主这个,板子加上外壳,可是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啊。

网友E:
LM317应该是很皮实的,压差不大的话,电流可以到2.2安然后恒流。正品应该没那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17应该是很皮实的,压差不大的话,电流可以到2.2安然后恒流。正品应该没那么容易坏。 ...

这个淘宝货,质量太差,317 确实可以调压,但是一短路直接炸了裂了。两个都是,我也不明白为啥 正品和次品都可以调压确不能保护,难道做ic的时候里面有部分功能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短路保护限流保护…第二…一定要变压器抽头换挡…不然估计都扛不住 ...

我做的方案3里面那个用的电脑开关电源改的,那个电源牛逼的很,1.2-32v (改抽头的话能到7*v),用的是更改pwm方法,电流直接能把加热丝干红,持续电流6a多点。

网友F:
用INA122仪表运放,60多,太奢侈了。

网友G:
硬件感觉就是可没有地位,做的最好也就是不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INA122仪表运放,60多,太奢侈了。

果然有懂行的,这个芯片手头好几个,顺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件感觉就是可没有地位,做的最好也就是不出错

其实后面 闲电流小,改用pwm方式 轻松输出7A无压力,就没整理上来。
这块感兴趣的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后面 闲电流小,改用pwm方式 轻松输出7A无压力,就没整理上来。
这块感兴趣的不多。 ...

PWM是在哪个环节是PWM?

网友:
lm317做了很久,很耐用,偶尔短路也保护了,你确定你的是真的?后面入了一个stm8数控diy电源,现在各种问题,主要是输出短路,电源就会重启,然后输出高压脉冲烧设备。现在入了一个hp6632a,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