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胆后石的功放有什么特色吗

楼主(2017-05-01):
前几天替朋友买了个25W 几百块的前胆后石的国产功放(名字不提了),原来觉得玩这个浪费时间,因为朋友再三坚持,就试试看。没想到分离度和动态相当的好,而且原来听不到的好多细节能听到了。旋钮放在10点钟,20平的屋子就足够了。
除了感觉声音有些硬,动态,细节感觉要比我的1W 左右的NAM5I2要好很多,好歹NM5I2 也算是HIFI 排行榜上公认的不错的机子。感觉要被几百的货秒掉
这是这种前胆后石的特色吗?

网友:
前胆使其有胆味,声音暖,克服纯石声音生冷,后石,兼顾效率和力度,克服纯胆效率低和力度不猛。

网友:
楼主上Bose吧,折腾那干啥,说的好像真的似的

网友A:
几百块,好不到哪的

网友:
胆结石就是结合两者有点,一个味儿,一个劲儿

网友:
奶妈 5i.2? 没听过。 胆结石比较有味是真的,其他另说。

网友:
推荐一下品牌,楼主,我也试试

网友:
楼主给个链接, 想买个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百块,好不到哪的

是呀,我朋友要买,我还讽刺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我朋友要买,我还讽刺了下。

LZ 那这个就是物超所值了,能说一下品牌或者购买链接不,谢谢

网友B:
500以下的9成是胆管点个灯做样子,里面是个TDA2030等集成功放。。。音响DIY早就有这类的拆机图了

网友:
真空管声音主要来自输出变压器,没有输出变压器,怎么折腾都没有那个味道……

网友C:
玄学更重要的是心理暗示,你朋友是不是一直在给你介绍他买的音响多么多么牛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以下的9成是胆管点个灯做样子,里面是个TDA2030等集成功放。。。音响DIY早就有这类的拆机图了 ...

呵呵,实际成交价466, 带蓝牙,USB 播放。 25W*2 。 带高低音增益调节
两大两小4个电子管,说是前胆后石的,不是全的胆机。
没拆过,牌子诺普声,朋友让我代买时看到国外的评价还可以, 声音有些刺,但动态,细节绝对好。

网友:
万元以下,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玄学更重要的是心理暗示,你朋友是不是一直在给你介绍他买的音响多么多么牛逼呀 ...

没有,这货净重5.6KG , 朋友一直买假货和仿制品,倒是我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但这下我有些动摇了。我1W 的英国功放细节和动态上比不上这个四百多 25W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货净重5.6KG , 朋友一直买假货和仿制品,倒是我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但这下我有些动摇了。我1W  ...

被调过音的吧,比如加重高低音,强化中音,比较讨好人的耳朵,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这货净重5.6KG , 朋友一直买假货和仿制品,倒是我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但这下我有些动摇了。我1W  ...

英国什么功放?你的音源足够好,信号线足够好,音箱有个好的分频器,肯定能听出来,差好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实际成交价466, 带蓝牙,USB 播放。 25W*2 。 带高低音增益调节
两大两小4个电子管,说是前胆后石 ...

牌子是什么呢?说不定网上就有拆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国什么功放?你的音源足够好,信号线足够好,音箱有个好的分频器,肯定能听出来,差好远的 ...

NAIM 5I2
就是换功放,其它都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牌子是什么呢?说不定网上就有拆机图

https://item.jd.com/2654697.html#crumb-wrap

JD 上也有,贴出来了

http://www.tubebbs.com/thread-261747-1-1.html

也有人说是灯机,JD 上评价还不错,自己听感觉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jd.com/2654697.html#crumb-wrap

JD 上也有,贴出来了

从外观来看,用的是6N2+6P1。
你给的第二个连接,其中有一个电源变压器的图

并没有电子管所需要的150V以上工作电压。
再参考别的论坛的一些信息,100%是假胆机,胆就是个点灯用的。。

网友:
网友的评论及图片:山寨假货,胆管只是个摆设用来骗人的纯正灯机,里面就是最低档的集成功放4558+2030,HI-FI的档次都达不到,更别说发烧。用这机推配套的诺谱声音箱,低音嗡嗡的,中音单薄,高音刺耳且失真严重,诺谱声?呵呵,省下吧,看图明白,别让奸商骗了。

//*********************************************************
4558+2030.。。。。。。
你那1W的进口功放得有多差?或是你耳朵不行了

网友:
就是普通的灯机,这价钱怎么可能买到真胆机,,那厂子我好像还去过,,,小作坊出品,貌似卖得还不错

网友:
很简单,把胆管拔了,还响就是假的!

网友:
胆前并不一定需要高压。 另外,不确定能分清胆味的,建议先试试甲类的效果,或者小甲类的耳放。其中OTL的是比较容易出效果
若甲类的都听不出好的效果,一般的胆机就别费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实际成交价466, 带蓝牙,USB 播放。 25W*2 。 带高低音增益调节
两大两小4个电子管,说是前胆后石 ...

诺普声的灯泡机竟然都能说好,如果楼主不是木耳那就是买到了假的NAM5I2。

网友:
各位还是先测试下自己的耳朵吧,,,我才是木耳级别,只适合几百块钱的功放了!

网友:
23楼说的正是我想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诺普声的灯泡机竟然都能说好,如果楼主不是木耳那就是买到了假的NAM5I2。 ...

NAMI 正规渠道买的,这玩意也没假的。
木耳有点,但确实这机子动态和细节比 NAMI 的多。细节和速度有了,层次感就有了,这点能清晰的分辨出来。
这个价格灯机就灯机吧,不过老外的网站上对此机评价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NAMI 正规渠道买的,这玩意也没假的。
木耳有点,但确实这机子动态和细节比 NAMI 的多。细节和速度有了, ...

你的NAMI是不是假的,拆看下,这山寨机,广场舞大妈应该都听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NAMI是不是假的,拆看下,这山寨机,广场舞大妈应该都听得出来

NAMI 有假的,没听说过呀,从各种精细程度看不不像,那遥控器都要开好多模具。
这东西量又不大,开模要亏本的

网友E:
容我问一句,你那英国的1W的功放,品牌到底是NAMI还是Naim?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我问一句,你那英国的1W的功放,品牌到底是NAMI还是Naim?型号是什么?

NAIM 茗5i2 功放。
http://www.hifitime.com/thread-339001-1-1.html
一模一样的

网友:
这个就跟杂交稻是一个样式的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NAIM 茗5i2 功放。
http://www.hifitime.com/thread-339001-1-1.html
一模一样的

Naim在我们公司做了一款OEM带功放的卧式音箱,Apple Store有卖。
看用料不会少,余量也足,用ST的DSP+Power Stage,150W的功放IC当50W来用。LED都要厂商挑过,显示效果很惊艳,声音初听也很惊讶。但听久了还是不喜欢Naim的声音,总觉得声音声场拉不开。容我总结一句:Naim就是卖LED和机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im在我们公司做了一款OEM带功放的卧式音箱,Apple Store有卖。
看用料不会少,余量也足,用ST的DSP+Pow ...

HIFI 这东西,真的很难搞清楚。
买这个的时候,老板也试过了加拿大的的一个功放,要2W 多,说了半天层次感,方位,声场,尼玛一点没听出来,只觉得声音太硬了,不耐听。
家里看电影的买了天逸的AD9300HD 7 声道, 要20KG 左右,买的时候4000多,里面变压器,环牛,电容等用的挺好的。主要是看国产的这个牌子,用料还不错
听了一段时间,碰到商城有打折的安桥的,半价后也是4000多,大概15KG 的样子,里面变压器小,是普通的,后面的接线端也很差,但看电影确实好很多。
现在随便听听,感觉差别不大,这个400多的灯机反倒觉的有些特色。

网友F:
个人耳朵喜好问题,试听过很多hifi音箱往往那些指标很好还原度很高的音箱觉得不好听...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个人耳朵喜好问题,试听过很多hifi音箱往往那些指标很好还原度很高的音箱觉得不好听... ...

你需要一个雅马哈调音台。想怎么调就怎么调。
另外我从未听说过音箱的指标好声音不好的。不会拿来放128k的口水歌吧?基本上,大牌的音箱不会差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一个雅马哈调音台。想怎么调就怎么调。
另外我从未听说过音箱的指标好声音不好的。不会拿来放128k ...

目前基本只听DSD无损,玩过的音响十多套了吧现在不太玩了留了两套分别听古典跟交响,十多年前自己用Vifa喇叭装的配Nakamichi功放这套耳朵比较喜欢有点英国声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牌子是什么呢?说不定网上就有拆机图

拆掉管子不响,说是北京曙光管子,管子都有了,还要做假?感觉胆机是不一样,有没纯胆的推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管子不响,说是北京曙光管子,管子都有了,还要做假?感觉胆机是不一样,有没纯胆的推荐下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放了管子还要做假,反正6N2和6P1又不贵,都是不到5元一个的。而且做为胆前也不一定要输入输出变压器,搭焊一个都要比4558好。这也从另一面说明了这个厂家是个彻彻底底的山寨厂。

网友G(2017-10-18):
网上有图有真相的信息也要反过来想,为了验证真假,买了台回来,如果有超过十个人要求,我会拆开机器拍照传上来,再验证电子管低电压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上有图有真相的信息也要反过来想,为了验证真假,买了台回来,如果有超过十个人要求,我会拆开机器拍照传 ...

我要求拆开机器拍照传上来

网友:
拆下最右边电子管,右边声道无声,左边有声,装回最右边电子管。

网友:
关机后再拆左边第二个大点电子管,有点紧,拨不动,慢点边摇晃边往上拨,拨下来了,开机,左声道无声,右声道有声。

网友:
90%以上是前胆后石机。

网友:
我的二十年高龄破了喇叭的杂牌音箱发出的音质可以

网友:
下面是破喇叭图片。

网友:
音箱别人送的,不知什么牌子的。

网友:
插好第二个电子管,开机,左声道延时5秒才听到声音,右声道不延时正常出声。

网友:
还差九个要求拆机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以下的9成是胆管点个灯做样子,里面是个TDA2030等集成功放。。。音响DIY早就有这类的拆机图了 ...

eeblog中也有拆机的帖子了

网友(2018-10-20):
要求拆机

网友:
估计是胆管的两个直连引脚做了桥,你拔掉就断了,当然不响了。

网友:
看你们的回复实在太欢乐了

网友H:
不想折腾的人,直接整台纯数字功放,直接数字输入,数码转换和功率放大一步完成,失真小,省了模拟转接传输环节,解析和动态刚刚的,声音味道就个人喜欢了。

网友:
模拟转接传输环节影响太大了,试试换dac出来到功放的线,不同的线变化立竿见影。

网友:
是的,这就是前胆后石的典型,这种构架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那么费电,不过全Δ-∑带扬声器反馈数字功放的才是节能和大动态的典范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想折腾的人,直接整台纯数字功放,直接数字输入,数码转换和功率放大一步完成,失真小,省了模拟转接传输 ...

有什么好的推荐吗?牌子
美国的新派? (NUFORCE)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推荐吗?牌子
美国的新派? (NUFORCE)

我2014年整的乾龙盛QA100,现在好像有新版。

网友:
以前喜欢玩这些,现在不喜欢玩了

网友:
要求拆机
不相信是真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