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带PCB天线的时候,一般PCB的参数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7-05-02):
最近在弄2.4GPCB天线!求路过的指点一下!正常PCB厚度是多少!?我找了几块带PCB天线的板子都是0.8mm,突然发现嘉立创SMT做不了0.8mm的板子,有点小纠结! 有PCB天线的板子,是不是非得薄,没有经验,求做过的指点下这方面!

网友A:
PCB天线跟PCB厚度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天线跟PCB厚度没啥关系

我发现能找到的板子带PCB天线的,人家都把板子做个很薄!正常都是0.8mm厚,求解!

网友B:
我看了下TP LINK WR702无线路由器,带倒F天线的,PCB厚度是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TP LINK WR702无线路由器,带倒F天线的,PCB厚度是1mm

正常做板子 不会做 1.0mm的!一般人都做1.6或者2.0的

网友:
要看你的天线是什么样的,常见的倒F需要净空,厚薄都无所谓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有没有470MHz天线绘制的要求和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天线本身倒是不怎么敏感,敏感的是50欧阻抗,2层板的话不做得很薄的话,要极其粗的线才能做到50欧(1.6mm厚差不多要60mil)

去搜个Coplanar Waveguide With Ground阻抗计算器填一下感受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1.0mm 的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