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电容损坏,自行修好后厂家又愿意换了,怎么办

楼主(2017-05-02):
自己用的一个行车记录仪,4个月之后就出现记录仪正常启动后再启动引擎会导致记录仪无法重启。过了一周就彻底无法启动。原以为电源适配器损坏,万用表测量排除后觉得应该是记录仪里的超级电容损坏了。寻求退换迟迟没有回复我,只好自行打开,一看两个超级电容都鼓包了,换了同参数的nichicon 超级电容就好了。然后我手残发了一封详细邮件直接给厂家抱怨,现在好像是厂家找到商家,让赶紧按保修给换一个,说是让先垫付邮费,回头会承担邮费。我这会儿就尴尬了,这可怎么办?
发回去吧,感觉一来一回得一个月起步价了。这个商家拖拉成风,之前是十二月中买的个行车记录仪, 赶上元旦就拖了三个星期才发货,反复催促才发货的。另外蛮奇怪的是我在邮件里说了我换了电容,厂家和商家的邮件回复都对此只字不提,就让我寄回去换。他们要是没注意我的邮件而收到之后才发现我修过,不打算给我换了可咋办?而且我自己换了两个电容比它原装的靠谱多了,他给我换一个回来还是那个毛病怎么办呢……
不发回去吧,感觉自己白承担了维修的费用(主要是诊断和测试的人工费用,换两个超级电容真心容易)。可是又没啥好要求的了……
大家给支支招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技术问题分割线—————————————————————————
另外请大家参谋下最开始问题是如何发生的?仅仅是超级电容串联电阻大然后发热鼓包吗?之前记录仪是从GPS底座上取电,厂方意思是GPS底座和记录仪的触点不牢靠,导致超级电容短时间反复充放电,发热严重,提前用尽寿命。所以我现在使用记录仪侧面的接口直接供电了。但是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我的车上有个蓝牙设备能够监测12V车载电源,在启动时能检测到14.4V的电压。所以是否潜在还有启动引擎时的过压尖峰存在?当然那样的话应该是12V-5V的DC-DC先损坏,所以估计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有这个尖峰,那么在电池上并联超级电容的做法能否有效吸收这个尖峰呢?还是说因为超级电容内阻一般较大所以不能承受?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我现在在美国念书,厂家在深圳龙华,所以寄送回去退换会真心特别慢……要是在国内我也就寄回去了……

网友:
两个超级电容都鼓包了, ----- 拍个照片,让这里的工程师学习一下

还有, 自己修了就不在保修包换了, 他们不说,自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好,能用了,就行了!

还折腾什么。

哎,主要还是怕故障起源没找到,治标不治本,不过正如mcucow 说的,自己修了就不在保了,别人不说也应该是明白的。还是贪心啊……

关于故障的原因,我另外还有一点担心的是超级电容的充放电电路设计。从资料上查到理论上应该是要做恒流处理的,但是我有疑问的是作为备用电源的超级电容如何再进行恒流充放电,抑或只是恒流/限流充电?

网友:
修好了,用就得了。折腾费神。

网友B:
美国当地买器件有哪些渠道?  普通用户会去走mouser digikey 艾睿吗

网友:
好像超级电容特别容易坏,我的记录仪也是坏了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国当地买器件有哪些渠道?  普通用户会去走mouser digikey 艾睿吗

如果要靠谱还是这些渠道,要不然就是ebay。一般木有实体店的。

网友:
发到厂家也就是给你换个电容,说不定还是个拆机货,没有这么多时间分析问题。

网友:
厂家应该是直接换新的,不过如果是我就不折腾了。

网友:
修好了能用就行,坏了再自己的修。

网友C:
不解:这里面要超级电容干嘛

我的行车电脑也有类似毛病,没这么严重,如果行车电脑彻底启动了再打火,收音机需要重新选台激活,否者没声音,如果是u盘,有很大可能会失去听歌记录,会从第一首歌开始。我猜测是滤波电容的毛病。但是滤波电容是超级电容,这我真么想到。

网友D:
可能nichicon电容不会坏呢,你拿去保修换国产台产电容一定再次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解:这里面要超级电容干嘛

我的行车电脑也有类似毛病,没这么严重,如果行车电脑彻底启动了再打火,收音 ...

超级电容主要是用于掉电保护。 超级电容应该是并联在系统供电端到地之间的,相当于一个小电池,提供主控进行设置存储的时间。之前行车记录仪上多有使用锂电池做这个功能的,但是锂电池不耐高温而且充电要求严格,所以超级电容就出来取代这个了。虽然超级电容对充放电要求比较低,但是如果设计上直接当成一个普通电容而不进行限流充电设计的话(恒流估计就和锂电一个复杂度了),也是不能维持长寿命的。
这种系统上应该都有一个电源监测引脚,可能通过电阻分压之类的把输入的5V采进来给主控监控。这个超级电容设计耐压2.7V,所以估计主控供电是2.5V的。当时修好后就没敢再多动,也忘了测电容两端电压了。板子是多层板,比较复杂,胆小哈哈。这类软件的控制逻辑应该是每次检测到掉电时就执行关机程序,存储当前用户设置等。 当上电时读取之前的设置,恢复成上次使用的状态。但是肯定在读取之后有校验操作,如果校验结果不对的时候应该就恢复成默认设置了。所以当超级电容部分失效时,掉电后供电时长有可能不足以维持存储设置的操作,导致下次启动时校验失败,恢复默认设置。我猜测这应该是你的情况,主要是由于缓慢老化引起的,容值下降不是很快,现在处于够用的临界值附近。每次随温度等条件的不同,容值会发生一点改变而导致故障现象不一定出现。
我的机器上出现的情况则是短期渐进的。一开始故障是:记录仪启动后,再打火无法启动记录仪。因为打火过程12V电源会存在掉电现象,落到7V左右,看具体车况。但是如果记录仪启动后,反向拧动钥匙断电再拧回原位上电就可以启动。一周后就变成了:无论如何都无法启动记录仪。感觉电容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老化失效了,后来电容无法充电到需要的电压,导致主控不能上电开机。
因为我更换了超级电容之后就马上能恢复工作了,而主控和超级电容是并联的,所以排除了在超级电容两端存在过压的可能性,要不然主控早就烧了。厂家的解释应该还是靠谱的,GPS底座与记录仪之间接触不良确实会在汽车颠簸时引起超级电容反复快速充放电。我唯一的疑惑是在一开始表现出症状时,打火恢复供电后主控是如何决定系统不开机的?难道是因为掉电时超级电容不能维持供电从而使得程序卡死在掉电保护部分而且这个部分没有看门狗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nichicon电容不会坏呢,你拿去保修换国产台产电容一定再次坏呵呵

希望如此吧~

网友E:
有强迫症。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强迫症。鉴定完毕!

哎,这不是担心没找到病根回头还会坏嘛

网友:
别换了,未必有修的好!

网友:
一新的才多少钱,别纠结,修好就算了。

网友:
自行拆开应该没问题,我在淘宝买了个GPS定位,有问题我拆过几次也没弄好,最后跟商家说有问题,我也拆过。结果寄回去又换个新的过来

网友F:
厂家是怕你把这个问题在网上公开。留好证据,肯定给你换。不过要不要折腾就看自己了。

网友:
如果要给厂家换 是不是得把坏的电容换回去才行啊。

楼主:
听取大家意见,还是不折腾了,厂家态度还是不错的,表示未来有问题还是可以随时找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厂家是怕你把这个问题在网上公开。留好证据,肯定给你换。不过要不要折腾就看自己了。 ...

同意观点

网友:
厂家碰到专业人士,不敢怠慢!

网友G:
是不是PAPAGO狗的记录仪,我也是一部GoSafe330前后修了三次,每次都是超级电容击穿短路, 最后一次修好到现在有半年时间了,目前有半年时间没坏了。 这个应该是通病, 估计是超级电容耐压不够,那个电容好像是2.7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PAPAGO狗的记录仪,我也是一部GoSafe330前后修了三次,每次都是超级电容击穿短路, 最后一次修好到现 ...

不是,一个只在国内以外的地方卖的牌子,不过看来情况和你的一样。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汽车上电源供电太差,打算找机会上一个超级电容模块试试。现在就是没有便携示波器,没法看波形

楼主:
有人做过测试分析 看来要是能上锂铁电池就可以基本解决电压问题了。可是我这冬天太冷,怕锂铁电池受不了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故事:花了430买了个爱国者X00的行车记录仪,清晰、超大广角、1080流畅不卡顿。结果TF卡一直有点小毛病,温度高就不录像甚至不认卡,我总以为是机器的问题。
刚满一年手贱就拆坏了,联系厂家发邮件,要求购买主板自己换,人家回邮件:直接发厂里去检查测试。于是我把拆坏的机器退回,也没当多大的事(邮件告诉他们我过保了)。

二周后我旺旺上问了一下,顺丰了个全新的来,还提醒我一定要仔细检查TF卡的性能,实在不行就换片卡。按照他们的要求换了个卡,果然一点问题没有了。
原来他们收到废件后,用了一周时间来跑新机的录像测试,确认再发的机器没问题,判断之前的故障肯定是我的卡有问题。

有这种售后的厂家的确不错,为aigo点赞!

网友H:
我的papago也是因为超级电容失效白屏。换了一组ok了。20大元搞定

网友:
这是厂家怕你黑他们呢,所以肯换。但是国际邮东西,还是省省吧,别寄个几个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要靠谱还是这些渠道,要不然就是ebay。一般木有实体店的。

老外不是买的最多的是aliexpress吗?一边买还一边骂质量差,骂完接着疯狂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外不是买的最多的是aliexpress吗?一边买还一边骂质量差,骂完接着疯狂买  ...

哈哈,那个不是不算最靠谱的嘛。蛮神奇的,我们有一个项目要一个芯片已经停产了,只有aliexpress上有的买,他们都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papago也是因为超级电容失效白屏。换了一组ok了。20大元搞定

这玩意儿看来是个通病啊

网友(2017-06-18):
超级电容对电压比较敏感。估计是电路设计上没有做好保护。另外电路上用了2个,应该是两个超级电容串联使用。如果均衡电路没有做好,这两个电容的分压差会越来越大,直到一个击穿短路,接着另外一个也坏掉。

网友:
楼主这个产品的品牌应该是Viofo吧?我看Youtube上有针对这个产品和360、米家等的对比测试。

网友J:
电池上并联超级电容的做法并不可取。看尖峰的脉宽和能量,选择合适的滤波电容或者TVS可能更可靠。

楼主(2017-07-26):
引用 网友J:
电池上并联超级电容的做法并不可取。看尖峰的脉宽和能量,选择合适的滤波电容或者TVS可能更可靠。 ...

您是行家,都看出来了,故障现象也是如你所述,两个坏了一个。我更换了超级电容之后还更换了接线方式,直接连接机身的供电口,而不是GPS底座的口。后者多了一个转接结构,厂家的人建议不用,因为采用弹簧顶针结构,颠簸时容易频繁通断,接触电阻也大。估计他们后期要用压片弹簧的触点,或者改改机械结构。

网友:
我一个行车记录仪也是点火的时候关机,不会自动启动,我也拆开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