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支持EtherCAT总线的PLC/PAC/分布式IO,除了BECKHOFF?

楼主(2017-05-02):
有哪些支持EtherCAT总线的PLC/PAC/分布式IO,除了BECKHOFF?

网友:
欧姆龙有几款。

网友A:
mirochip lan9252,之前我做了一款分布式IO,8 in,8 ou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rochip lan9252,之前我做了一款分布式IO,8 in,8 out

你好,你的软件是如何做的,使用的是倍福开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软件是如何做的,使用的是倍福开源的吗?

I/O数量不多,芯片自带这种模式,不需要MCU;MCU写程序的需要做一致性测试,比较麻烦。

网友:
上ETG官网查IO设备就可以了,各个厂家的都有;话说既然用EtherCAT了,为何不直接买倍福的,如果是考虑成本,建议还是换其他总线,这套东西光那系统和IDE就要不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软件是如何做的,使用的是倍福开源的吗?

是的,坛友已经回复了,I/O数量不多,芯片自带这种模式,不需要MCU;MCU写程序的需要做一致性测试,比较麻烦。

楼主:
除了2楼提到的OMRON之外,目前找到了ABB、B&R和GE

网友:
国产的用么 汇川

网友(2021-05-08):
引用 网友A:
是的,坛友已经回复了,I/O数量不多,芯片自带这种模式,不需要MCU;MCU写程序的需要做一致性测试,比较 ...

你好,什么是一致性测试?方便给讲一下吗?新手不太懂,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irochip lan9252,之前我做了一款分布式IO,8 in,8 out

做模拟量好做吗?

网友(2021-08-11):
引用 网友C:
做模拟量好做吗?

加个 AD  DA就是模拟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