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饭锅电源板修理一例

楼主(2017-05-02):
美的电饭锅插电无反映,拆开发现电源板一电阻烧断,查应是电源块LNK364的保护电阻,拆下电源块测量D,S脚之间击穿,与FB,BP之间也有漏电。修理:换电阻,电源块,为了放心,
换光耦。上电,显示、功能正常,修理完毕。附LNK364说明书

网友:
消灭零回复。

网友A:
话说,最怕给别人修家电了,全是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最怕给别人修家电了,全是泪。。。

自己的电器都怕修了,不要说给别人修。

网友:
回老家就会被邻居叫去修家电

楼主:
是的,朋友的,倒贴了元件和咱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