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台减震球选型需要考虑的因素

楼主(2017-05-02):
入行云台控制已一年有余,微单云台产品也已经投产,最近捣鼓了一个小云台,挂GO4相机,却出现了问题:云台上天前,各种测试都是没有问题的,上天后横滚就慢慢开始倾斜,飞机落地之后自己还能回到原始位置,怀疑是减震球选型与云台重量不匹配,也试过几种软硬不同的减震球,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请教航模界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不是搞航模的,飞起来倾斜,是不是四轴的动力电机震动传进云台imu部分造成干扰了啊,类似零漂

网友B:
不知道lz说的横滚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搞航模的,飞起来倾斜,是不是四轴的动力电机震动传进云台imu部分造成干扰了啊,类似零漂 ...

我现在怀疑也是这个问题,所以需要选择合适的减震球滤掉这个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说的横滚是什么状态?

倾斜一个小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怀疑也是这个问题,所以需要选择合适的减震球滤掉这个振动

减震是一种办法。是不是也可以模拟一下飞行状态,把飞行状态的零漂采下来,修正一下呢~

网友(2017-12-20):
考虑把滤波参数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