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发电板直接5V降压后再锂电池管理芯片给锂电池充电可以?

楼主(2017-05-02):
用太阳能管理芯片跟这种方式相比充电效率是不是更高点

网友A:
最好找个输入范围比较大,且效率较高的芯片,搭配一片运放来工作(简易MPPT自动功率跟踪),这样效率最高。坏处嘛,有很多,开发周期,BOM成本,体积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个输入范围比较大,且效率较高的芯片,搭配一片运放来工作(简易MPPT自动功率跟踪),这样效率最高。坏 ...

兄弟  有这样的学习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个输入范围比较大,且效率较高的芯片,搭配一片运放来工作(简易MPPT自动功率跟踪),这样效率最高。坏 ...

发现了一款cn3722芯片,好像挺流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有这样的学习资料吗?

学习资料???
他这是两个电路,一个是高效率的DCDC充电器,这个就不用说了。
另一个是MPPT,也就是最大功率跟踪,保证输出功率在太阳能电池板的最大功率点。
建议你看下MPPT算法吧。
MPPT去控制DCDC充电器的输出功率。

网友:
最近在接触这个,不只是充电管理好还是dcdc好。顺便问问有没知道太阳能充电一边充一边放,是不是需要加个mos隔离,这要低压mos?

网友:
这个就别考虑mppt效能上的问题了,真是做技术的通病。太完美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如果效率不是重要参数就直接接在电池上充电吧,搞一个过压保护开关就行,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