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的74hc595在数控电源电路中的调压作用

楼主(2017-05-02):
两个74hc595级联 调节输出电压?
这个原理是怎么样的?
好老的电路,看不懂
好像类似模拟dac原理?
请教大神!

网友:
R-2R 电阻网络DAC,你把100K电阻横着画就好看很多了。

网友A:
组成的是R-2R da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成的是R-2R dac吧

R-2R dac 第一次听过 这个原理是什么回事?
厉害!!!

网友B:
电路应该不会太老吧,看到主控是PIC16F887,这个芯片出来的任务是低成本替换PIC16F877A的。
不过现在还有人用分立元件搭这个电路的确实很少见了。
话说这个大家有PWM,也可以实现DA的,只是精度不如R-2R网络。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整个图纸传过来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07762-1-1.html

网友:
DIY分立元件的DAC就这样搞

网友:
楼主要是知道AD和DA的工作原理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简单的说:
DA就是一组按逻辑控制的开关去切换电阻的分压比(实际芯片中可能是电容,而不是电阻)
AD就是DA加个比较器(对于逐次比较型的AD)

网友:
我去,现在大学的数电已经不讲R-2R网络的dac了?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图纸我貌似在哪里见过,应该是电源的图纸

网友:
学习了 我再去找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楼主你能不能把电路传上来是大华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应该不会太老吧,看到主控是PIC16F887,这个芯片出来的任务是低成本替换PIC16F877A的。
不过现在还有人 ...

pwm/pdm精度就别说不如r2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