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共地怎么才可以传递和检测信号?

楼主(2017-05-03):
问下各位坛友,使用情景以前类似于AB两地的金属接触一起就会有信号传输,相当于轻触开关的原理 由于AB两个都需要长长的线连接到控制器不是很方便,现在想通过无线检测 但用无线了A B相对应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了,A金属碰到B金属有什么可行的办法能够检测到,(A B都是单线的)

楼主:
我发现用示波器不接地 用手拿探头 是有一定频率的波形的,测试电池一端也是有一定频率波形,是不是这样也可以说的通?

网友:
测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