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2-3a充电电流的芯片 有哪些型号啊 ???

楼主(2017-05-03):
请教下,2-3a充电电流的芯片 有哪些型号啊 ???

现在我想对 16ah的锂电池充电,所以想找个比较大电流的充电芯片。

网友A:
一串锂电池还是多串锂电池,2-3A电流的不少,国产的有芯龙半导体的,推荐用MPS的电源芯片,用同步整流的那种,如MP2315这种芯片,最大可以到3A,封装很小,实际做过20V输入,12.6V 2.5A充电,效率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串锂电池还是多串锂电池,2-3A电流的不少,国产的有芯龙半导体的,推荐用MPS的电源芯片,用同步整流的那 ...

你好,我充电电压范围是 3.7-4.2v 之间的,充电电流设定在2-2.5a之间,

因为我们使用的锂电池的容量为16-20ah,

输入电压大概是5-12v

你这个型号的貌似是 dc-dc的转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2315是普通DCDC吧,用过CN3705这类专用充电芯片吗,打了个样板充5S锂电没问题,就是有点发热,不知可靠 ...

上海那家公司的专用充电芯片有客户在用,还有用TI的锂电专用芯片,但是我们的这种充电管理大多都是采用DC-DC芯片实现的,自己加一个运放实现恒流反馈就可以,也可以采用高边电流检测芯片恒流反馈。大多数次级反馈的AC-DC的充电器都是采用运放恒流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充电电压范围是 3.7-4.2v 之间的,充电电流设定在2-2.5a之间,

因为我们使用的锂电池的容量为16 ...

普通的DC-DC带上恒流反馈电路就可以做充电器了,用一颗LM358,其中一路运放做恒流反馈,一路运放做充电LED指示(充电红灯,充满绿灯,可以设置电流小于一定的值后转灯),当然要做复杂些可以采用单片机管理,如镍氢充电零电压、负电压检测等等。

很多AC-DC充电器都是这样做的,当然手机充电器除外,因为它仅仅是个适配器,一般不带恒流功能,主要依靠手机内部的充电管理恒流充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P2315是普通DCDC吧,用过CN3705这类专用充电芯片吗,打了个样板充5S锂电没问题,就是有点发热,不知可靠 ...

多串锂电池我们一般采用恒流电源,主要是针对带BMS管理板的锂电池,BMS管理板可以完成限制单体电压、电池总电压的任务,也有用户要求恒压恒流的,不过很多不是DC-DC了,是AC-DC,从几串到几十串电池。

我们有些客户就是采用锂电池BMS管理板,一般为4-8串锂电池,然后用在太阳能充电场合,用太阳能板直接连接BMS板,因为太阳能板不恒压,也不恒流,但是它限流,所以BMS管理板可以起到充电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串锂电池我们一般采用恒流电源,主要是针对带BMS管理板的锂电池,BMS管理板可以完成限制单体电压、电池 ...

目前对这个充电还不算很了解啊,有没有原理图发来共享一下看看啊 ??

网友:
锂电池一般使用专用充电芯片处理。TI 有许多解决方案。 DC-DC 横流方案没有弄过,成本上有优势吗。能否秀个原理来参考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对这个充电还不算很了解啊,有没有原理图发来共享一下看看啊 ??

图有点模糊,见谅见谅,有CAN文件无法提供,抱歉

网友:
大电流MAX1879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充电电压范围是 3.7-4.2v 之间的,充电电流设定在2-2.5a之间,

因为我们使用的锂电池的容量为16 ...

可以看下MPS的充电器:
2A的用MP2615,
3A的用MP261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有点模糊,见谅见谅,有CAN文件无法提供,抱歉

这个图感觉很模糊啊,很难看清沃

网友E:
类似小米充电宝的方案,TI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3705集成度高吧,这是专用的

你好,这个 cn3705 能够对 3.7v-4.2v  之间的 锂电池充电不 ??

有没有具体应用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下MPS的充电器:
2A的用MP2615,
3A的用MP2617

你好,mp 2617 貌似是支持 单节锂电池充电的啊,

我目前需求如下:

2节锂电池,并联,充电电压 3.7-4.2v,最高不超过 4.3v

充电电流2-3a,要有温度检测功能,

我的电池总容量为 20AH,看看有没有其他型号可以推荐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小米充电宝的方案,TI的比较多

ti的貌似找了几个,

BQ24296
BQ24725A
BQ25895

这些貌似应该比较复杂,而且还需要什么i2c控制的,

楼主:
另外还找了一家的充电芯片,SLM6600,这个是3A的充电电流,但是貌似支持单节电池的,不知道这个对 2节并联的电池是否支持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mp 2617 貌似是支持 单节锂电池充电的啊,

我目前需求如下:

不管你几节电池并联,对于充电器来说就是相当于一节电池。MP2617有温度检测的。BQ24296也只是3A而已,4A的有BQ24190系列的,更大电流的TI也有。自己衡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立创就有,我打样过,在试用

我现在正在看这个cn3705的资料

主要看那些参数是如何设置的啊,

我目前使用的锂电池是3.7v-4.2v的,如果你有调试好的参数可否提供一下啊 ?

电池充电电流 预计设置为 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啊,充电电流是由采样电阻来算的,终止电压是电阻分压,事后发现加个小电位器方便调节到不同需求, ...

好的,我先折腾看看,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啊,充电电流是由采样电阻来算的,终止电压是电阻分压,事后发现加个小电位器方便调节到不同需求, ...

你好,我目前使用 3a 的充电电流,mos管选择 IRF9Z34N 这个型号,但是感觉封装又有点大

不知道你现在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mos 管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3705集成度高吧,这是专用的

你好,用cn3705 的芯片搞了几个板子回来了,但是貌似设定的充电电流为

3a,等到充电满时,红色指示充电灯还一直亮着,此时mos管上的散热片也一点都不热了,说明充电应该是冲满了吧,怎么

绿色的灯还不亮啊 ??

如果此时把总电源拔掉再插上,绿灯会亮,红灯会灭,这种情况是不是有什么参数没有调好啊 ??????????

网友F:
南京拓微的TP5000没人推荐么?

网友:
连顾科技的单/多节 串联并联(平衡充)IC,没有推荐的么?

网友:
TI BQ24650 某宝有模块,5A电流,实测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南京拓微的TP5000没人推荐么?

这个 tp5000不行窝,最大才2a,

我需要最少是3a的,不过目前使用的是 cn3705,已经打板回来了,目前在测试中 ...

网友G:
同关注。DC-DC加恒流的方案效率会高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关注。DC-DC加恒流的方案效率会高些吧。

如果充电电流小了,电池很难充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3980-lb3 看着还行,太小众了,找不到什么资料,最关键LC没货就不好玩了。 ...

货源不好的东东不考虑啊,免得以后生产麻烦

后面我也更换为 SI4435的mos

我目前搞了个大大的 散热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585741576     这个是散热器的淘宝网址,

选择尺寸为 35*35*2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