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测向中发现有意思的问题,如何寻找到一个定向天线发射位置?

楼主(2017-05-03):
突然拿起无线电杂志,发现上面介绍无线电测向活动,蛮有意思的说。就是用定向天线寻找全向天线,根据不同点位信号强度确定发射点。

那举一反三呢,发射天线是定向天线,而且波束范围很小,如何才能找到发射点?

网友A:
没有信号的地方就测不了点了,不就像隐形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信号的地方就测不了点了,不就像隐形飞机?

理论上通过信号方向和信号强度可以计算位置,但是,定向天线最厉害的是能让接受点接受到很好的信号。只能在路径上移动测量强度。问题来了,我把信号源放在高处,对准一个地方,看你怎么测量。

网友:
国安局的定位车是可以动的
到有干扰的地方一测不就清楚了

网友:
阵列天线,原理同昆虫的复眼。
采用相同原理的还有:相控阵雷达、射电天文望远镜、麦克风阵列

网友:
当年日本人开车寻找地下党的电台,不就是这原理么?

网友:
看侧波瓣的泄露辐射,如果是0或者泄露太弱,那是无法探测的

网友:
像手电筒一样,你放的越高,地面的光斑越大,在这个光斑内探测,再说你放的很高,飞机一样高,那雷达可以探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