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替代HT7333/S0T-89的LDO稳压管

楼主(2017-05-03):
如题,现HT7333稳压输出的电压波动较大(电流30mA,输出电容47UF)。  寻一颗能直接替代的料,输入电压要求>6.5V,压差<0.5V(50mA)。谢谢

网友A:
XC6210A332MR 5毛左右 转3.3V的LDO 静态电流几UA 输出800ma电流 带使能控制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6210A332MR 5毛左右 转3.3V的LDO 静态电流几UA 输出800ma电流 带使能控制管脚

我要直接能替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直接能替的,谢谢

LC1218  pin对pin

网友:
sgm2200,调整率比ht好很多

网友:
MD53U33,我一直用的,另外一个MD53U50,纹波抑制比以及响应速度都是很靠谱的,5V的LDO同时驱动24位ADC和MCU,数码管显示,纹波依然极小。耐压10V,电流500mA,都是SOT89-3封装的。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提供信息。HT就是个渣渣

网友:
按你描述,你的HT7533输出应该会稳定才对,我之前用这个LDO的时候输入、输出接的是10uF+104电容。
目前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的问题应该是买到假的HT7533,或者电路布线问题。
立创有好几个版本的HT7533,南京微盟的ME6119A33P也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提供信息。HT就是个渣渣

你这个说法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
楼主能否详细说说哪里不好,有具体一点数据吗,我感觉ht7333还可以

网友(2017-06-21):
我也用HT7333,上电暂间电压到了4.6V左右,不知是不是买到了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