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能贡献一个中文繁体语言包,谢谢!

楼主(2017-05-03):
项目的最终用户是台湾人用。希望电脑显示中文繁体,可上网找了好久,

很多链接都失效了,哪位朋友能贡献一个中文繁体语言包,谢谢!

电脑的OS是Win7 旗舰版 64位

网友A:
装个繁体的WIN7很困难吗?

网友:
在更新里面,找一下,有各种语言的,不用重装。重启就可以了。还可以装英文和其它语言,在控制面板设置语言,重启就会更换的。

编辑原因:增加图片

网友:
目前我已知的有两个程序,实测是可以在各种不同语言的 Windows 系统内正确显示简体中文而不会产生乱码。
其一为 AppLocale 另一为 Locale Emulator,在执行简中程序前先执行这两项任其一程序,就会将简中的字体与该程序的环境正确的显示与模拟出来,退出简中程序后就如同一般程序退出一样,不会影响原 Windows 系统。我就是这么搞的,用了这东西执行简中程序无任何困难与障碍,给楼住参考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繁体的WIN7很困难吗?

主要是担心,装完以后,又完出现一些别的想不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