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推荐一款有两个USB device接口的arm片子

楼主(2017-05-03):
找了很多发现都是两路host,一路device。请大家给推荐一款有两个USB device接口的arm片子。

网友A:
很多host是OTG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host是OTG的呀

找了一下atmel  三星的片子,host不能做OTG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下atmel  三星的片子,host不能做OTG

asm9260t 2路usb OTG,主从任意选择。

网友:
STM32F4系列, 都可以吧

网友B:
2个device?为啥要俩口?接口描述符来两个不就能实现两个设备了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device?为啥要俩口?接口描述符来两个不就能实现两个设备了麽

需求是这么定的,据说是要连接两个设备

网友C:
我看  stm32f407  就是2个 usb接口  都支持 host和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  stm32f407  就是2个 usb接口  都支持 host和device。

407的USB phy是full speed

网友:
引用 楼主:
407的USB phy是full speed

你要高速USB?,那还的看其他芯片了。

网友D:
你这是闹哪样啊?要是没有就上ch372,想要多少有多少。还有,你dpj就那点速度有必要highspeed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闹哪样啊?要是没有就上ch372,想要多少有多少。还有,你dpj就那点速度有必要highspeed么? ...

需求比较奇葩,数据量挺大的,对速率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
似乎 asm9260t  和 Nuvoton NUC97X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