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icrium μC/Probe 4.2.17.530

楼主(2017-05-03):
μC/Probe 4.2.17.530
具体的软件功能我就不介绍了, 以前帖子里面介绍过。

1、µC/Probe Windows Installer
     安装程序:(分卷压缩,全部下载后再解压)

     和谐文件:

     和谐方法:
     1)安装软件
     2)将下载的和谐文件解压后,覆盖安装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2、其他文件比如用户手册,嵌入目标代码等都未变化,需要的可以在 Micrium 官网下载。

最后说明一下:
    1)和谐软件仅限大家学习和研究使用,如果商用请购买正版软件,因此产生的版权纠纷与本人无关。
    2)为了后续大家能继续“研究和学习”新版软件,请大家低调使用,勿大范围扩散,更谢绝转至其他论坛,否则后面新版本和谐不了了大家都没得玩了。

楼主:
补充一下, 对于新版IAR生成的 .out 文件 μC/Probe 无法识别的解决方法:

在IAR的编译选项里面,添加 --no_dwarf4,如下图:

网友:
顶~~~~楼主好人啊,我用了好久了,效果很不错~~~!!!

网友:
谢谢lz,用了多次了

网友:
高人出手,mark一把,留作备用,哈哈。

网友:
到底安装不安装?又更新了。谢谢楼主。

网友:
建议楼主把安装文件分享到百度云,这样可以降低对论坛服务器资源的消耗

网友:
楼主,你是死盯这个软件了,我们有福啊

网友:
有神马更新?

网友:
下载下来解压不了。看来要重新下载了。

网友:
有什么更新?keil 5.23下,用arm c 6.0 即clang编译的的文件好像也不能识别。

网友A(2017-07-20):
版本好超前啊,,刚从官网下载的4.2.1.544。想不到这里已经到4.2.1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好超前啊,,刚从官网下载的4.2.1.544。想不到这里已经到4.2.17了

你下载的4.2.1.544 是最新版, 他这个之前的版本就是 4.2.17 开头, 我也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下载的4.2.1.544 是最新版, 他这个之前的版本就是 4.2.17 开头, 我也很奇怪。 ...

请教一下 这个软件支持多操作系统吗?还是只支持自家的uc/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下载的4.2.1.544 是最新版, 他这个之前的版本就是 4.2.17 开头, 我也很奇怪。 ...

好的,谢谢。

先用楼主的这个版本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

先用楼主的这个版本看看效果。

4.2.1.544的破解在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4.2.1.544的破解在此:

太感谢啦。。

key很及时啊

网友:
哪位知道这个uC/OS-II组件怎么使用呢,我设置好,添加好out文件,监视变量等都没有问题,但是想看看uC/OS-II的任务情况,使用了uC/OS-II组件组件,一运行就提示报错,点关闭后软件也跟着关了。

我已经实现了手册上要求的条件,且在IAR上仿真了,它自带的插件中可以看见任务的运行情况了。

错误信息如下:
OsPlataform: Win32NT
Error Message: Value cannot be null.
Parameter name: source

InnerException: NULL

楼主:
IAR 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AR 是哪个版本的?

IAR 7.80.4

网友:
引用 楼主:
IAR 是哪个版本的?

刚试了下,使用  4.2.17.530 也是一样。。估计使用ucos-ii组件的话需要再设置什么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IAR 是哪个版本的?

和0破0解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0破0解没有关系吧

应该是跟 IAR 没关系,  和破解应该也没关系才对, 你可以试试,没破解之前是否可以用,  没破解的话,就是每次运行只能运行1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跟 IAR 没关系,  和破解应该也没关系才对, 你可以试试,没破解之前是否可以用,  没破解的话,就 ...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2017-10-21):
引用 楼主:
4.2.1.544的破解在此:

你好,直接将破解文件拷贝到安装目录下好像不行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B:
破-解-完成之后的界面是这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完成之后的界面是这样子吗?

我的破解,是这样子的。
判断破解没破解可以看如下几点:1、未破解的显示 教育版; 破解的显示专业版,2、未破解的,某些控件是灰色的,无法使用;破解的全部可以使用,3、未破解的,软件进入 “Run”状态只能运行1分钟,然后自动停止;破解的没有限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破解,是这样子的。
判断破解没破解可以看如下几点:1、未破解的显示 教育版; 破解的显示专业版,2 ...

好的,非常感谢,我的是专业版的,但是一点运行就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我的是专业版的,但是一点运行就死掉了~

你这个问题,到是没有遇到过。 要不你试试最新的版本 4.2.1.544,安装软件去 Micrium 官网下载, 破解文件在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到是没有遇到过。 要不你试试最新的版本 4.2.1.544,安装软件去 Micrium 官网下载, 破解文 ...

感谢感谢~~~

网友C(2018-01-12):
引用 楼主:
4.2.1.544的破解在此:

这个最新的key是在哪找的资源呢?

网友D:
楼主大大 ,现在下载不知道为什么无法解压了.
每次下载完成的压缩分卷都只有6-7M,没法下载完整。。。
故肯定就无法解压了...
每次只下载一个卷,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完整的下载,要有耐心

网友E:
新的4.3版本出来了,LZ有空活动活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的4.3版本出来了,LZ有空活动活动吗

破解文件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新的key是在哪找的资源呢?

用我的破解文件,就不用ke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大 ,现在下载不知道为什么无法解压了.
每次下载完成的压缩分卷都只有6-7M,没法下载完整。。。
故肯 ...

其实安装包你可以去Micrium网站下载,一样的。 这边论坛附件有限制,只能拆成这么多卷,下载确实有些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解文件在这:

好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安装包你可以去Micrium网站下载,一样的。 这边论坛附件有限制,只能拆成这么多卷,下载确实有些麻烦 ...

去micrium注册了一下,多次下载重试全部下载失败了。注册时填写了手机号码,没几分钟声称micrium电话就打过来了,问你们产品使用什么操作系统,幸好我机智,立马回答产品现在使用freertos,然后对方就突然没兴趣了的挂了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micrium注册了一下,多次下载重试全部下载失败了。注册时填写了手机号码,没几分钟声称micrium电话就打 ...

  这类的注册,我向来只填真的邮箱,电话一直都是瞎编

网友F:
忘记帐号密码了。 哪位辛苦下载下?

楼主:
软件又更新了,破解文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软件又更新了,破解文件:

能否把安装文件上传到论坛或者网盘,没有官网的账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忘记帐号密码了。 哪位辛苦下载下?

新发了一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0071686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把安装文件上传到论坛或者网盘,没有官网的账号啊

在这下载: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0071686

网友(2018-02-11):
引用 楼主:
在这下载: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7516&page=1&extra=#pid10071686 ...

非常感谢,现在下载

网友G(2018-03-21):
4.3.0.91 版本又出来了,谁帮帮手弄成专业版。

楼主:
引用 网友G:
4.3.0.91 版本又出来了,谁帮帮手弄成专业版。

去这个帖子的 32楼下载 4.3.0.91 破解: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0106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