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Vault 3.0.10 有人会安装设置么?

楼主(2017-05-03):
Altium Vault 3.0.10 有人会安装设置么?   以下是安装说明,  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hrAWS52

Как уже сообщалось, UniSoft создал новый кряк для Altium.
И в развитие - кряк для Аltium Vault 2

Итак:
В случае чистой установки:
—————————————————————————————————————————————
1. Установите Altium Vault

2. Скопируйте version.dll в папку
         C:\Windows\SysWOW64\inetsrv - в случае 64-битной Windows
         C:\Windows\System32\inetsrv - в случае 32-битной Windows

3. Перезапустить пул (Altium Vault - Identity Service), или перезагрузить
   компьютер.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прилагаемые лицeнз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можете сгенерировать свои лицензии, используя приложенные
   как шаблоны.

Наслаждайтесь!
————————————————————————————————————
!!! И выражайте респекты UniSoft !!!
————————————————————————————————————
Evgeny972, 23-Jul-2015

2015-07-23: Исправления для случая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го .NET Framework версии 4.6.х
2015-07-18: Первый релиз

modified by NeedVault:

pass to altium vault:

evaluser@altium.com
1#tSzNmG

evaluser@pcbworks.com
Xq6dBX6Zf8

evaluser@circuitstudio.com
quh7mehe

网友:
据此前报道,UniSoft创造了Altium的新裂缝。
开发 - 破解用于Altium库2

所以:
在全新安装的情况下:
---------------------------------------------
1.安装的Altium库

2.文件夹复制的VERSION.DLL
         C:\ WINDOWS \ Syswow64资料\ INETSRV - 在64位Windows的情况下
         C:\ WINDOWS \ SYSTEM32 \ INETSRV - 在32位Windows的情况下

3.重新启动池(Altium的库 - 身份服务),或重新启动
   计算机。使用附带的litsenzii。
   当然,你可以生成许可证,使用附加
   作为模板。

享受!
------------------------------------
!并表示尊重UniSoft!
------------------------------------
Evgeny972,23 - 07月2015年

2015年7月23日:更正的情况下设置的.NET Framework版本4.6.h
2015年7月18日:首次发布

楼主:
问题是:按照这个说明做了,还是登不上呀,
主要是:登陆Altium Vault的服务器地址不知道呀

网友A:
这个是要装在服务器上的  桌面系统我没装上 服务器要装iis     地址,端口到iis里看

其实如果不需要自建Valut做存储,版本控制的话  直接用下面的帐号在ad里sign in就行 在ad里添加官方的Valut库就能下载官方的库和模版了

就是altium的服务器不在国内 很慢很慢 不是一般的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要装在服务器上的  桌面系统我没装上 服务器要装iis     地址,端口到iis里看

其实如果不需要自建Va ...

对的,有的人没搞清楚vault的含义

一般小公司,大家希望用到的只是官方大而全的集成库,其实这是免费的,申请个账户在软件里面登录即可

犯不着到处找破解,除非你需要做内部版本管理等